我的摄像头

楼主(2011-11-12):
数码相机镜头加650线单板机

网友:
镜头能控制?

网友:
这镜头一摔就废

网友:
不错,效果如何?!

楼主:
接在电视上清晰度不错 只可以接在飞控上只显示图像没有OSD数据,那位朋友帮解决 多谢

网友:
这是什么镜头 给链接

楼主:
数码相机拆的

网友:
很感兴趣。怎么改? 正好有一个坏相机,改了装飞机上试试。

网友:
这个镜头摔不得吧?得保护好点
我那个单板的镜头,炸了好几次,有一次是摄像头先撞到树,弹开摄像头以后才撞到机身,结果重新插上线以后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