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喷漆!求助!

楼主(2011-11-12):
各位车长,我最近入手了一台田宫的m26,16比例的。第一次喷漆,麻烦问题一大堆,我想问下需要购买多少支TS-5喷罐和多少支180ML的水补土,还有坦克上色用什么颜色的水补土比较好(白色、灰色、浅灰色)?请赐教!

网友A:
水补土可以不用的,我基本都不用
喷灌适合快餐式的,如果长久考虑,不如搞个龟泵喷笔啥的

网友B:
如果你求快速效率不讲内涵的话,就买两罐田宫自喷漆大概70多块钱,颜色当然是美军橄榄绿了,喷的时候注意别喷得太厚要不会流漆水很难看,喷漆距离远点都不要紧,一般要薄薄喷3道车漆,然后晾干油画颜料的黑色和褐色混合加火机油调匀全车擦一遍调色比例是火机油7成颜料2-3成左右,就是说要调清点不要调得粘稠要不效果很糟糕。
洗完以后几分钟后用棉签沾点火机油把多余油画颜料洗掉,只留下在车体缝隙里面的油画颜料其他凸出来或者平面的多余油画颜料统统洗掉就可以了,棉签洗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不要画圈的擦。水补土没有必要你又不搞色差效果喷阴影浪费钱水补土不便宜。

网友C:
LS两位说的很详细了,我是罐喷和泵喷都玩,泵喷用了两次龟泵,练练手还可以但是想玩好了还得上专门的模型泵,如果你打算一直玩下去就直接上模型泵吧优速达有几款还不错,不贵用起来也不错~~要是只打算喷一两台车,尤其是美军这种单色的,那就喷罐吧,一般2罐漆喷一辆车

网友D:
直接买盒丙烯颜料,便宜实惠,我就是这么用的。只要你自己回调颜色,什么颜色都能调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车长的指教,我目前刚买了坦克,全套配下来花了将近6000,现在手里有点紧,不能买喷笔和喷汞了。只能买喷罐了,喷罐只需要2瓶就够了吗?包括喷所有的零件哦!还有,我买水补土是想把小零件安上去后,把缝隙遮掉,不知道一瓶够不够

网友E:
田宫朔料用溶剂黏合,不会出现缝隙的,水补土基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