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已经设置好,然后接到XA飞控上面,嘟,,,,,嘟。 ...
电调已经设置好,然后接到XA飞控上面,嘟,,,,,嘟。。。。。这样籽,一只叫

楼主(2011-11-12):
电调已经设置好,然后接到XA飞控上面,没反应就是出现,嘟,,,,,嘟。。。。。这样籽,一只叫

网友A:
你用啥控,是不是油门反向了,这样你开机就是进入油门保护了。
在调参软件里看你接收机的情况,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像 没有FYTABA 这个牌子呀,山寨FUTABA的?
来个图片看看 ,不过如果是FUTABA好像新建立的模型默认油门就是反的。

网友C:
基本上都是油门行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