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BV130的大哥们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1-11-12):
昨天收了个二手的BV130的小床 不过没电机 还少电机和主轴中间的一个减速皮带轮 好像是4道槽的 那位有BV130大哥帮我量一下中间皮带纶和电机皮带轮的尺寸 我好加工个 谢谢了 另外走刀的齿轮除了机器上的其余的也没有

楼主:
如果有大哥出的话我收也行

网友:
hehe 我有一套空闲的 但是,不知怎么建淘宝链接

网友:
此物在 谭里团够一批,我也收益 知识册连水平和工具限制   但此物存世之巨,易的   挂轮除机上应该还有9个

楼主:
上面说有空闲一套的兄弟 电机上的皮带轮和中间的皮带轮和9个挂轮都有吗?有图吗?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直接上变频器吧,你那两个皮带轮加工下来估计也要不少钱,而且以后用皮带变速来回扒皮带还超级麻烦。我的床子上就是三个塔轮的,现在上了变频。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就这么办 那就收9个挂轮 有的又不用的丢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直接上变频器吧,你那两个皮带轮加工下来估计也要不少钱,而且以后用皮带变速来回扒皮带还超级麻烦。我的床子上就是三个塔轮的,现在上了变频。
请教:直接上变频器是不是就可以精确设定转速,这个小黄车用多少瓦的变频器合适?

网友:
挂轮不用齐的。收齐车公制螺纹的就行了,英制的基本用不上的。

楼主:
收购BV130的挂轮9个有的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