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纳斯162的配置????

楼主(2011-11-12):
新手 朋友入固翼机 赛纳斯162 翼长1.1米得那种 卖家是配XXD2212
电机
我自己有华科尔2801
遥控器
+接收机,有30A的电调,有飞直升机换下来的5个恒吉MD933的9克
舵机
,
电池
准备用3S2200毫安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样的配置可行吗?望老鸟多指导啊!!!!还没付款,在线等,因为是要寄到英国来的,所以为了保证安装顺利,我多请教了!!!!

网友A:
桨呢?电机KV数是多少啊?塞斯纳的型号太多,你可以给个照片看看吗?

楼主:
我看款式和赛纳斯182的一样,就是1.1米的那种,电机是XXD2212 KV1400的 桨是8060APC桨 飞机的链接 我不是托不会截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841632900

网友B:
赛纳斯162 翼长1.1米...
何不多花数十元买1.4米翼展呢?
更稳定,更抗风。
我买了970mm翼展的小赛...后悔了。
陈伯

网友C:
啊 我新手 刚刚买了个1米的 晕

网友B:
啊 我新手 刚刚买了个1米的 晕
LS已买了就开怀尽玩吧。
飞小JJ无压力,炸坏了可以买新JJ。
玩电固真的很便宜,数十元至数百元已可满足自己。
小如:KT腰推F22、EPP小丑鱼、Clik V3。
大如:1.4M野马、2M电滑
玩固机的谁不是家里JJ越来越多的。
信我:人生数十年很快就会过去,想做的想玩的就尽兴吧。
祝各位快乐每一天。
陈伯

网友D:
俺不知道,帮顶

楼主:
我以为不能拆的,1.4米也太大了,放车里不方便!!!我错了!!本来就看中1.4米的,唉!!!大家还没给意见,关于配置方面的????

网友A:
应该刚好够飞。

网友E:
顶陈伯,我玩固定翼一年多下来,做的买的不下30架了,如果不是拆掉/扔掉一些炸烂(无法修复的),如何存放飞机会是大问题。

网友F:
塞斯纳这种慢速机翼展已经1米1了,就别用kV1400这样不合适的电机了。而且在国外买和修国内的电机只怕都不是特别容易,就别用XXD的了。可以考虑一些中等品牌的,比如朗宇X2212 kV980,配APC 9×6E或者10×5E桨。电池2200有点重了,不是最合适的,1500~1700mAH的更适合这样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