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银燕BL2215/20的拉力怎么这么小?

楼主(2011-11-12):
新收一副折叠桨,今早测试了一下,我的配置是,银燕BL2215/20,10*6桨,30A电调,3S电池,余电每s 3.7xV,测试方法是将电机固定在木块上,木块夹在平口钳上,然后放在电子称上,最大油门拉(推)力只有630g,持续最大油门,拉力下降很快,而且电调比较烫,按照银燕给出的数据(如图),不应该这么点儿啊!这是怎么回事儿?高手请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晕,logo把数字挡住了!

挡住部分为:24.5A,1200g

网友:
这个电机我有,配1047可以有1kg拉力

网友:
折叠桨效率要低一些。。换常规桨试试。。

楼主:
 用9*6的固定桨测了一下,最大430克。。。

这种测试方法应该没错啊,

难道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低级错误浪费了一早上时间!

纠正后,也是将近1kg的推力,电不大够了

网友:
这电机我也有
推力不如商家说的大
我的是3S 飞机翼展1400 重1000克左右  练习机
做筋斗很吃力

楼主:
电机跑起来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