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DIY与维修制作中的焊接问题总结

楼主(2011-11-12):
前言:之前在坛子里面有和好多模友探讨过铝焊专题WE53精彩铝焊视频教学分解与视频演习,让很多专业爱好者对于铝焊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有很多模友私下交流了更多的焊接方式和他们可能遇到的焊接问题及怎么解决他们的这些焊接问题,所以今天星期六闲着没事总结一下这些问题,以供更多的模友交流,我会尽量将语言尽量通俗和简单一些

焊接问题一:铁的焊接。

铁的焊接在模型制作上面还是占很大的比较,而对于专业的焊接技师来说铁的焊接是一件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情,可以采用氩弧焊,铜焊,银焊,以氩弧焊的效果最佳成本最低,但是那需要专业的焊接技术,铜焊比较经济实惠,银焊效果不错,成本相对比较高。铜焊推荐可以采用通用性比较广的VOD201配合201-F的焊剂焊接,对于大众的焊接操作者都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但是需要对于操作者有一定的火焰加热的功底,比如焊枪的火焰温度可以达到1300或者配合氧气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000多度,你要利用这个火焰的温度尽量均匀地将你要焊接的母体温度达到焊料的工作温度,还拿VOD201来说,就是700-800度,一定的是母体的焊接温度哦。VOD201的详细使用说明和性能参数可以供模友们参考学习一下:http://www.specialweld.com/?p=610

待续:。。。。。。。。。。 铁的焊接,铜的焊接,不锈钢的焊接,铁与铜的焊接,铁与不锈钢的焊接 ,铜与不锈钢的焊接会一一上来,做一个专题太累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楼主:
焊接问题二:铜的焊接。

        铜的焊接在模型制作上面现在一般好多都用于高端产品的运用,但是越是这样反而焊接方法相对简单 ,除却前面说的氩弧焊银焊均可以解决以外,同样的跑铜操作也是可以的,跑铜操作同样参考VOD201焊接铜及铜合金的操作介绍,不过更加简单的方法我想很多人估计应该考虑到用锡焊来焊接的。如果对于锡焊强度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采用比锡焊强度高,并且流动性能好的WE88C钎料配合WE88C-F的助焊剂焊接操作的方法比较简单性能相对好。
        关于氩弧焊我要说几点的就是,必须采用直流的氩弧焊的,直流正接,有的部分机型是已经固定的接法那种小功率的,有的大功率多用功能的你要看好功能键了,清扫比,起弧电流,收弧电流,空占比等功能键,及常见的AC /DC 档位选择要分清,要不容易将机器弄坏了。氩弧焊来焊接铜优点的是焊接强度高,缺点是技术要求高,对于黄铜氩弧焊不推荐对身体有害,加上因为模型上面的铜管一板都是小管,如果没有高深的技术低于变形的控制比较难以掌握,所以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地方。
       补充:现在对于铜的焊接,比如单纯的铜管焊接,铜管与铜板焊接可以选用性价比较比较高的VOD202A和VOD202B的焊丝,主要是以磷铜为主的焊丝焊接的。

         关于WE88C钎料配合WE88C-F的助焊剂的焊接方法如果关注过以前铝焊的介绍的朋友的话应该了解M51配合M51-F助焊剂焊接铝合金的那种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只是钎料和钎剂选择的不一样而已,工作温度控制在300度左右,配合液化气多孔喷枪焊接,操作方法可以参考:WE88C如何解决薄壁不锈钢管的低温焊接
         另外179度的M51+M51-F低温钎焊铜管参考视频

楼主:
焊接问题三:不锈钢的焊接
       不锈钢我们在模型的选材上,还是主要以304的牌号的为主,好一些的采用的316,316L,甚至双相不锈钢。对于这类不锈钢的焊接如果有专业的焊接设备却也不是个难题,相应牌号的母材选用相应的牌号的焊丝。在没有专业的焊接设备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采用 WE88C钎料配合WE88C-F的助焊剂焊接,WE88C可以参考学习这个焊接操作详细介绍:WE88C如何解决薄壁不锈钢管的低温焊接

楼主:
焊接问题四:铁与铜的焊接,铁与不锈钢的焊接 ,铜与不锈钢的焊接
    将这三种焊接归纳在一块的原因是都属于异种金属的焊接,我们可以采用同一种焊接方式那就是高银的钎料进行焊接.当然了前面也提到了相对低成本的VOD201的焊接方法可以焊接铁,可以焊接铜,同样就可以焊接铜与铁了这是值得做这种异种金属焊接注意的。这些异种金属焊接相对比较困难的还属铁与不锈钢的焊接,铜与不锈钢的焊接,因为对于不锈钢的气焊来说除高银焊丝都焊接不出特别好的效果,而对于这三种异种金属焊接通用可以焊接的还可以采用WE88C的焊接方法进行焊接,焊接的工作温度比较低300度的工作温度,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焊接变形.

楼主:
有使用上的问题可以尽管提问

楼主:
焊接问题五:铝焊,铝铁焊接 ,铝铜焊接
        铝焊的焊接早在之前就有做过专门的焊接专题的,可以回头去看一下http://www.specialweld.com/?cat=17,铝铁的焊接这个是需要专业的焊接材料和焊接工具的,可以采用WE53专用液化气多孔喷枪配合WE303B低温400度钎料解决铝铁焊接

网友:
好铁!!!值得学习!!!

楼主:
焊接问题六:主流的铜铝焊接方法汇总方法一:ALCU-Q303 焊接铜和铝 铝和不锈钢 铝和铝
说明:一种自钎氟化物药剂的焊丝,在焊接的过程中,因为不需要使用任何的焊粉和焊剂比较得操作者的青睐,在母材的温度达400度的情况下,用火焰的末端稍微燎一下焊丝熔融的焊丝就会在药粉的作用下水一般地流动,因为其非常好的流动性,在制冷行业使用得尤其多,比如铜铝管的套接,铝管与铝管的套接,另外在变压器行业的铜铝导排的搭接,角接也应用得特别多,如何让连接的导电排能够在高压和高电流的环境下工作,焊层的致密性尤为重要。
相关的焊接介绍:铜铝焊丝AlCu-Q303的操作及性能说明

AlCu-Q303如何实现制冷行业的铜铝焊接

楼主(2012-09-16):
补充了铜焊接,后面会持续补充黄铜的焊接,黄铜与紫铜,紫铜与不锈钢的简易焊接

网友:
淘宝上的低价水氧焊机是真的还是假的?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2012-11-02):
焊接问题七:可替代银焊丝的WE46解决铜与不锈钢的焊接

铜和不锈钢的焊接大家一般会采用25%Ag或者更高银含量焊丝进行焊接,但是因为高银含量的材料价格昂贵,很多制造厂往往都是望而却步,但是在不影响实际的使用效果的基础上需要研究一种可以焊接铜与不锈钢的焊丝是很多做这类铜与不锈钢焊接加工工厂的期望,WE46特种硬钎料的面世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了铜与不锈钢焊接问题,WE焊丝操作性要较之高银含量的焊丝稍差,但是WE46焊丝表面的特殊镀层,使焊芯能够在药皮层的作用下通过金属表面的高温作用,熔融形成薄薄的熔敷层从根部上解决了铜与不锈钢的焊接难题,并且对于铸铁,钢,,铜及铜合金,镍基合金类金属有很好的可焊性。
相关性能介绍:可替代银焊丝的WE46解决铜与不锈钢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