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真飞机上能用的舵机?

楼主(2011-11-12):
一直想做个载人的小型飞机,但又担心黑飞被空管部门XX,就准备搞个“大航模”,仪表全都弄成可拆卸的,直接用遥控器飞行。就是不知道能用在单人小型飞机上的舵机得达到多大的扭力,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A:
那个,是用液压的吧,小型的都是手动的,靠手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液压

这个,没必要吧?一架翼展10M的飞机用舵机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用液压的吧,小型的都是手动的,靠手劲的

不用手动的原因请仔细看帖。

网友:
飞机是想搞手电联动控制吧,搞好了,帮军方改改歼5吧

网友:
顶,强力支持。也有这个想法,放在农村低空50米飞着玩应该没问题吧。望楼主搞出来供我们学习!

网友:
想法不错。。但有必要吗?

网友:
有想法,就去行动,搞好了让弟兄们看看。

网友:
一般舵机载人的话可靠性够吗?据我所知很多大的无人机都是用舵机的,楼主真的要搞的话就多用几个舵机拉,万一有坏掉了做备份

网友:
好像FUTABA有很大的舵,原来论坛有见过·······找找看!

网友:
可选dao dan用的那种双余度舵机,安全可靠

网友:
真灰机,就用手来操作

网友:
楼主是一时头热,说说而已吧?

网友(2011-12-16):
精神可嘉

网友:
液压,我想问楼主的发动机用什么类型的?别用摩托车发动机,爬升时角度过大就熄火了。

网友:
其實我也是有這個想法。。。。想弄一個大型遙控飛機,,,,大到可以一個人坐上去:loveliness:
有一個牌子叫xq power有60kg的拉力,,,
但我計回比例,,,,其實單人遙控飛機不用用到60kg拉力,,,,
看現役的,,,一駕6kg重的120mm涵道飛機,,,,
也只是用9克舵,才1.7kg的出力,已能正常控制飛行。
計回比例1.7kg只是總重6kg的3份1不到的出力,,,,
so,,,,,假如單人遙控機。
人加上機總重是100kg
舵機其實有30kg出力,已經很夠力控制飛機的各個動作了。
當然不要第一次就真人坐上去飛,
先放些健身舉重用的鐵餅上去飛幾次吧。
我也只是業餘研究水準的,
有錯請指正我,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