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 电机归原方案

楼主(2011-11-12):
c0618机机回家,家里没有三项电源,故买了个550W的单项电机换上,运行良好,只是进刀量小,10MM的铁棒进刀量超过0.8MM就闷车,和道具没关,现欲淘个变频器1KW左右的,再用上250三项原装电机,进刀量是否会有改善,请高手赐教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550的电机也不小了 我的床子用的就370的。不过是三相电机,刀子好掌握好转速吃刀可以1mm多。还是上变频器吧,不说吃刀大小有没有劲了就是调速也方便的多,以后加工东西多了你会发现换皮带调速很麻烦。

网友:
变频器是最终归宿。买吧,不差这几百,这一哆嗦了。

楼主:
请问,变频器用多大功率的合适?

网友:
只看,不说话

网友:
变频器至少1.5KW的,最好2.2KW的,二手的估计500左右

电机先用现成的,最后也会选择2.2KW的。

我的国良627,先配1.1KW电机+2.2KW变频器

网友:
现在的220V电机上标的功率根本达不到

网友:
有底座按装方便呀! 后配的电机按装真麻烦.

网友:
俺400瓦的电机,车铁的时候,进刀2-3毫米都唰唰地,感觉像吃豆腐,车刀磨得好才是关键。

网友:
我一直用原装400W的电机,最大车过150的圆盘,45号钢,没感觉电机不够用,最主要还是皮带的问题,到是常皮带打滑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