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G 无副翼舵机设置求教

楼主(2011-11-12):
手上一台无副翼 450, 发现有副翼的混控不能用, 原因是副翼与升降转了90对, 可以理解为对调了, 求教各位大侠知道怎么调置吗?

网友A:
你的桨夹旋转180就好了!摇臂是在桨前缘处,和有付翼是反的q,注意看说明书

楼主:
桨夹旋转180还是不行

楼主:
问题应该是出在混控方面

网友B:
控上重新开一个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