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水冷主轴自用结果很失忘!

楼主(2011-11-12):
想DY个能加工PCB的小机子玩玩,于事就上淘宝挑选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 不管是卖的好的那几家还是其它的 机壳全部是铝的   线圈更不用说全部是铝线!(有没有铜线的我加200元?有钱也买不到!现在是经济社 会要看量要看效益!线换成铜的壳换成304的那就要卖2000了。就两个字晕倒。一共才5KG不到的东东成本可真高呀,难到这东东也是和步进电机一样里面要用到钕铁硼磁铁?我是外行给我的感觉就是个2极三相异步电机-不多说了说多了让商家批)。我还纳闷这样的货怎么卖的这么好,经过研究原来买走的大部分是商家装机子网出卖,小部分是看人家买自己也就买了!最终决定不买水冷主轴了还是自己DY个无动力的玩玩算了,实在不行就用我的7045D着玩 真是大才小用。

楼主:
我想朔料不怕热就换成朔料壳了

网友:
加工PCB这样的主轴还不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够 !

网友B:
奇怪的是那么多人言必称直流无刷,一个几万转的轴承需要强制冷却吗?
答 案是:

网友:
铝的导热快呀!线用铝的就不应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朔料不怕热就换成朔料壳了

支持换成塑料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那么多人言必称直流无刷,一个几万转的轴承需要强制冷却吗?
答 案是:

有人用直流无刷主轴?

网友:
如何证明线圈是铝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注塑件便宜啊!用高温塑料这点钱可能就只有买一个壳!

网友:
脑袋进水才会用高温塑料,建议用暖水瓶改一个,记住一定用个质量好点的,千万不要用地摊货,在商言商,也要有商道

网友:
 不会是铝的吧,我早些时候一起买了两只呢 ,放着还没用上,是昌*牌打磨的*锋牌。看打磨的痕迹外壳应该不是铝的呀,线没刮开看过是不是铝的就不知道了,就是四轴承的拆开前边的端盖轻轻一拉轴和轴承就一起出来了 ,这也太松了……1K大米一个的啊。

网友:
以前对无动力不怎么感冒,买了套水冷,就发现了无动力的好了,便宜,够劲

网友:
有卖铝壳的吗?我买点,轻啊

网友:
哦?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6S70A的电调来驱动的无刷电主轴的哦

网友:
如何鉴别此电机外壳是铝的

网友:
老哥,上个图看看。
这年头不是亲眼所见我神马都TM不信,看见了也不见得信。哈哈

网友:
老哥,兄弟还没见过铝壳的水冷雕刻机主轴,上一个图开开眼。

网友:
呵呵  别想塑料壳的  现在这个社 会说不定塑料壳的更贵  商家会说此材料耐高温、散热好、高强度(胜过钛合金)
、航天专用。WK。。。。。。。这也有点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问你就是你买的那家!商家自己说的机身就是铝的!里面的线也是铝的!今天我还问了呢800W的有没有铜的人家说有要1700元!我问他500多的东东怎么换成铜线圈就贵这么多,结论是铜线圈的整个制造过成也都是精加工的  配件都是好的!所以反过来理解可以这样想2000以内的是残次品垃圾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你买时市场还不是这个现状吧!!
在一个是铝的也是处理过的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竞争越来越大,材料越来越高,工资购买力越来越小。

A家:原来卖800的,现在同样品质涨成1000,  结果:一部人买不起了,一部人质疑怎么涨了不想买
B家:原来卖800的,现在保持同样价钱不变,   结果:大卖,该省的都省掉。
C家:原来卖800的,现在卖得780,            结果:淘宝一搜,价钱最低,特卖。不能省的东西也打主意了。

我想由于首先说到的前提,选择B与C的商家多些。

网友:
刚用刀刮了几下,外壳不是铝的 有时间拆开刮一下线看看是不是铝的,一般这个电机线是很细的吧,铝线一拉就断了,其实这种高频电机用的线也不多,不至于用铝线呀,铝线高频一下不就玩完了。

网友:
还没见过铝合金外壳的。。。。 也没见过铝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DY个能加工PCB的小机子玩玩,于事就上淘宝挑选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 不管是卖的好的那几家还是其它的 机壳全部是铝的   线圈更不用说全部是铝线!(有没有铜线的我加200元?有钱也买不到!现在是经济社 会要看量 ...

如果没有买,没有使用是没有发言权的,做事情还是要实事求是为好。关于你所说的,有些情况我是赞同的,但至于所谓的壳和铝线圈,我不知道你所说或者还有别人的电主轴是否有铝壳或者是铝线圈这个我不清楚,我清楚的是我的电主轴绝对是不锈钢的。至于是不是铝线圈由于没有去拆过,这个无法保证,有机会的话再拆开研究一下,但根据自己多年的电子方面的知识及实际使用经验来说,可以判断不是铝线圈。
昨天用我的1500W电主轴铣钢板,没有合金刀,普通刀超过1800转几分钟就秃头了,于是把转速弄到了1000转左右,下刀1毫米左右,很缓慢的进刀,试着还行,电流7A左右,发热量也比较小,如果是铝线圈的话估计是不行的。

楼主:
什么线什么机身买时问商家就是了!! 一般的商家还是会说实话的别什么都不问

网友:
高频电机用不了几根线,就算把铜线改成铝线,最多也只能省1-2元钱。

网友F:
关于外壳是铝的。 电主轴的外壳是几层组成的。

里面流水的那层,为了导热可能是铝的。但是外面的壳子是用来安装主轴的,必需是钢的。铝的一压早就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外壳是铝的。 电主轴的外壳是几层组成的。

里面流水的那层,为了导热可能是铝的。但是外面的壳子是用来安装主轴的,必需是钢的。铝的一压早就花掉了。

 说的没错!主轴应该是由几层壳组成的。但他说的是外壳是铝壳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外壳”是指哪层?我曾经遇到过有人说全世界的摩托车是没有“缸头水冷”的,还信誓旦旦的说他自己接触过很多世界上的很多摩托,当我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才改口说他所指的“缸头”原来是指装火花塞的那一点点的位置。
另外声明一点,我既不卖主轴也不是托,就此事而言只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网友:
我特意看了下我的主轴,表面精磨的痕迹,不可能是铝合金的,这主轴1050元,2.2水冷,另这种高速电机,线圈都小得很,厂家脑子进水了才用铝的。最后我用美工刀刮了下主轴表面,咯吱咯吱响

网友:
可能人家是说水冷套和转子短路环是铝的吧,如果这两样是铜的确实要贵很多。

网友:
老哥莫气,气大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