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1-12):
新手想入450,请老大们介绍一款JJ,没钱,2000以内的最好!

楼主:
就没人知道?

网友:
建议多潜水

网友:
建议你别玩了 2000只是开始 后面投入就和填不满的坑一样

网友:
KDS450Q就不错,我现在正在用

网友:
炸个几次你就知道配件是个无底洞

楼主:
我是给父亲买的,只是随便飞飞,不飞3D

网友A:
2000元启动资金的话,毫无疑问是飞越的450套机,配华科尔2801+接受,足矣。

网友B:
额,给老爸玩还是小鸡吧,450会很受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给老爸玩还是小鸡吧,450会很受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元启动资金的话,毫无疑问是飞越的450套机,配华科尔2801+接受,足矣。

同意LS。

楼主:
那套机呢

楼主:
这个怎么样!
规格:
★长度: 643mm
★高度: 228mm
★主旋翼长: 325mm
★主旋翼直径: 715mm
★尾旋翼直径: 158mm
★马达主齿:12T/13T
★传动主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106T
★尾翼传动齿:25T
★齿轮传动比:1:10.7:4.24
★重量: 780g

配置:
★遥控系统:天地飞WFT06II 2.4G
★锁尾系统: GY401高精密锁尾陀螺仪+FFLY9257锁尾数字舵机
★无刷电机: F-FLY 450专用无刷电机 KV3800
★无刷电调:F-FLY40A高性能无刷电调
★锂电池: 11.1V, 2200mAh,30C高性能锂电池
★舵机: F-FLY90S金属舵机x3、FFLY-9257锁尾数字舵机

特点:
★120度的CCPM模式
★皮带传动系统
★自旋降落系统
★新型碳纤维机架
★蓝色高强铝合金材料,高雅坚固
★标配有精美的玻纤浆、彩色的玻璃钢机头壳

求解??

楼主:
每人理,还是没人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KDS450Q就不错2000全套到手就飞,你可以加这个群151207102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