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问题

楼主(2011-11-12):
请问各位高手450sport 怎样的震动范围才算正常?我将主桨和副翼都拆掉,抓住机身,让旋翼头空转,用手摸陀螺仪发现震动还是很厉害的,有点麻,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
还想请教下大家陀螺仪都用几层泡沫垫啊?

网友:
一层3M双面胶,足矣。

震动大,检查主轴有没有弯曲,大齿盘有没有变形,各传动部位的轴承有没有问题。

拆掉旋翼头和尾旋翼,就留根主轴和尾轴,推油门检查震动,用手按下尾巴,让尾垂定风翼接触桌面,没有那种突突突突的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排振 。。什么都不装开始。。

网友A:
我的450任何东西都不安装,只有电机在450上空转,手摸机身都麻得要命!震动这东西看来只能接受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轴承,不装大浆小浆主轴不弯就是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任何东西都不安装,只有电机在450上空转,手摸机身都麻得要命!震动这东西看来只能接受了。

有负载的话震动会小好多

楼主:
震动我想每个机器是必然存在的,只是大小问题而已,就是不知道这个度怎么衡量而已。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全部拆掉重新安装一遍,很有可能是主轴座上下有轻微错位,或两边侧板有零点几的误差,都会导致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