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4爪自定心卡盘,能否用黄铜车个转接盘?

楼主(2011-11-12):
如题,用厚20mm 的黄铜,不知强度够吗?

谢谢~~

楼主:
有图,一个4爪自定心,一个4爪单动 ,不知是否正宗环球?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调整大小 1

网友:
做工确实挺精致。

网友:
跟我的一样,正不正宗不知道,反正感觉还是老货卡盘质量好!国外的更好!

网友:
米太多
卡盘一买两,黄铜做法兰

网友:
比较一下吧,这是托朋友在厂家买的。

网友:
在来一张

网友:
这两个国产的性能都一般啊,卡爪最好是上下两块螺钉拼装的,那样就可以通过螺钉安装孔扩展卡爪,比如夹持超硬的轴承,不能用硬爪夹持,倒是适合用铝合金这类卡爪夹持。因为硬碰硬的夹持方式很不容易夹紧,容易打滑,为了夹持可靠需要夹持很紧,那样会把工件表面夹伤。所以一些进口高级的卡盘125毫米的也做成螺钉分体卡爪。另外四爪卡盘用2付卡爪8个卡爪,如果掉了一个那就懊恼极了,因为少了其中一个卡爪等于严重的残废,没办法,市面上3爪一付付的好配,但是三爪卡盘盘丝起始位与四爪是不兼容的,所以不能简单的那个三爪来配合的,那样配的根本不能对中夹持的,所以我觉得自定心卡盘卡爪用螺钉分体式的设计存在价值是几倍与整体式的卡爪,通常分体式卡爪的精度做的比整体也要高多了,材质也要好,很多国外卡盘都是很好的合金钢制作的,因为为了保持卡爪不呈现喇叭口趋势,还要螺纹连接孔可以频繁多次拆装。我用电炮拆卸我的167毫米卡盘,速度很快,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转换。国产卡盘没有精细的去倒刺,所以安装复杂一些,需要用开口扳手撬动分解卡爪的动作。

楼主:
我就是想要7楼那种的,发过来又不是,看着蛮不错的,用起来又很顺滑,4爪单动那个以前买的,不怎么样啊

9楼说的是软抓吧?店家说只有单动的,不过我基本上都是干铝活

打算不用黄铜了,买4爪单动的转接盘改,自己把台阶车小点就可以装了

网友:
同问,买回卡盘来怎么装轴上?

网友:
做工就是较好!

网友:
还多给一个爪吗。

网友:
铸铁不行么,非得上黄铜,米人呐

网友:
黄铜做法兰应该很容易变形吧!

网友:
铜软啊,一般没有人用,我估计也行,连接部位得超厚。特点是漂亮。

楼主:
已经改好了,买4爪单动的转接盘,车得满身灰,铸铁活真难吃,精度很满意~

楼主:
图改天吧,车床先上转接盘,把车床法兰跟转接盘打个记号,然后车台阶,端面,打表,满意后把3个螺丝钻成通孔

网友:
转接盘蛮厚的可以给你 2 次车错的机会

网友A(2012-02-09):
给个转接盘的图吧,让我学习学习,我刚买了一个4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