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mach2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12):
上个月自己d了台雕刻机,今天有空试了运行。结果很多东西都不会,雕出来行程很大
这里的xyz坐标1.0000是不是=1MM?
我的丝杆螺距是2mm,控制板有四种细分设置,整步、半步、8、16.
电机脉冲那我调了8细分。800雕出来的大了一倍(设了为英制单位)
设了MM后。。。尺寸更大了。
请问大家怎么设置

网友:
1.000表示1单位
你设为公制,就是1mm
电机调试,电机脉冲数设置 ,就是电机多少个脉冲 拖版走1毫米
2mm螺距,8细分,1.8°的电机,脉冲设为800是对的

网友A:
你用800分之一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重新设置为“公制”后,保存一下,关闭软件,重新打开试试,反过来也一样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800分之一试试

控制板设置8细分,然后软件的脉冲数设置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为“公制”后,保存一下,关闭软件,重新打开试试,反过来也一样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这个是1.000是1M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设置8细分,然后软件的脉冲数设置800?

2000那里改成800
单位一定要设置成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