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刀别乱扔,送你一个光电寻边器

楼主(2011-11-12):
今天头痛,一刀铣大了,铣断一把刀。
想想咱们的雕刻机,通常是6mm孔径,最小的寻边器都是10mm的,就算找到了6mm,咱雕刻机开机2.4W转也不是寻边器能吃得消的。要不DIY一个吧

楼主:
打个通孔

打个通孔

楼主:
烤塑料串串

烤塑料串串

烤塑料串串

烤塑料串串

烤塑料串串

烤塑料串串

网友:
继续

等待
看看

网友:
围观楼主大作 造福坛友。

楼主:
磨断刀

磨断刀

剪两小塑料垫片

剪两小塑料垫片

楼主:
制作过程到此为止。后面就是调试

楼主:
第一次50丝
第二次30丝
今天最后调到10丝

调试还没有很完美的方法 所以就先不发出来,求大家帮想想,好办法回复在后面,或者PM我

第一次调试

第一次调试

第一次调试

第一次调试

第二次调试

第二次调试

第二次调试

第二次调试

第三次调试

第三次调试

第三次调试

第三次调试

网友:
天天在坛子混弄个淘汰的相机好不好?手机图片看得累

网友:
还没完 等着看结果

楼主:
下面是使用方法,大虾绕过

固定工件与 百分表

固定工件与 百分表

用百分表打平一边

用百分表打平一边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 测试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 测试

测试寻边器通电情况

测试寻边器通电情况

网友:
强行插入,等图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顶一下..

楼主: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楼主:
 更新完了

网友:
万用表其实可以省了!换个蜂鸣器街上电池和线!!这样更节能

网友:
终于明白寻边器原理-----就是个触点开关

网友:
 铣刀柄最好是钨钢的

网友:
整个5.5的喇叭插头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