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关于船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西西利1:300的重庆号  还有青岛号以及哈尔滨号,这三艘军舰 是不是都是双螺旋桨推进的啊?我想利用差速原理做一个遥控军舰。

楼主:
西西利1:300的  重庆号、青岛号、哈尔滨号,这三艘军舰,是不是像我用黄色标出来的这样  一个电动机  转成两个轴承的?我想利用差速原理做一个遥控军舰。请大家给我一些信息。

网友:
这船型,又细又长,靠动力转向的话,缺点是转弯半径会偏大,不如舵面转向灵活。优点是控制系统较为简单,装两个驱动马达便可。
建议:拆个30多元的“雷速登”里的转向和动力控制系统装于这船比较合适——非比例的电磁转向舵。

楼主:
雷速登  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速登  是什么啊?

廉价的遥控玩具车——具有非比例的前进、后退和左右转向功能。
玩具市场和淘宝上多的是,这里就不提供连接了,见谅!

楼主:
哦 明白了。刚才有人和我说,西西利的  “中山舰”不错,可以改成差速转向的。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出现你说的“缺点是转弯半径会偏大”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西西利的 中山舰  是不是两轴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西西利的 中山舰  是不是两轴驱动的?

中山舰我玩过,是双马达驱动的。就是转弯半径过大,别无缺憾。

楼主:
西西利英国阿里休萨级(中 国重庆号巡洋舰)也是双驱动吗?是不是西西利1:300的军舰都是双驱动的啊?

楼主:
没人说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