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4MM铣刀,铣45号钢,转速1000转,为什么铣得这么 ...
高速钢4MM铣刀,铣45号钢,转速1000转,为什么铣得这么吃力?

楼主(2011-11-12):
70公斤小铣床,用高速钢4MM铣刀,铣45号钢,转速1000转,为什么总是铣得这么吃力?有时还抖得厉害。是刀不行还是床不行?

网友A:
调紧些导轨,少吃一些
要用皂化液的,不然刀要钝

网友B:
速度放慢些,白钢刀对付45#钢其实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的,白钢刀对硬度高于35度的材料,就有些吃力了,一般加工硬度在30度以下的比较好,但是材料不能太粘,如果粘刀的话,需要重磨刀的切削角度。

网友C:
铣不了多久磨光掉,老实买合金的吧

网友D:
小刀只有合金的好用。

楼主:
导轨已经调紧了,没有松动的地方了,可能是得换刀,高速钢的刀只能铣铣铝、铜、软铁,铣45号钢确实够呛,铣刀都有变形了,可还是铣不进去,唉!

网友E:
要用大厂的刀,伸出的尽量短些,转速也不是快的好,适合就行了,我的铣3MM槽没问题,但我的铣床220KG,床不行刀好也白搭

网友F:
1K转太快了,磨刀啊

网友G:
是不是45#钢材被热处理过了,硬度增加了?我的垃圾钻改铣45#钢也都铣的动,铣个键槽4mm铣刀深度4mm,慢慢摇也铣的进去的。

网友H:
1k转太高了,我小工具机100来千克,4块钱的4mm铣刀,一刀1mm,啃的还行,不过几次之后刀就炖了,三相电机,频率20左右,

楼主:
4MM刀1000转的话线速度也就15米/分钟,应该不算高吧,明后天去买合金刀试试,好的话刀全换了,又要大出血了

网友I:
我的BF16也是70来KG,铣45#无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刀?就普通的高速钢铣刀吗?

网友C:
要么刀是假的,要么钢是高碳的
我自己D的125瓦的也能铣46号钢,虽然高速钢不经用,也没有铣不动之说

楼主:
今天已经在淘宝上定了二把钨钢合金刀,明后天就可以试试了,唉,希望能像切铝一样顺

网友J:
钻速搞到2000不到会不会好点?

网友K:
这个是我用6毫米普通铣刀试验的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J:
2000转我也试过,要加切削液,不然刀口就变圆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给的转速是多少?1000转?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都是新手呀,呵呵

网友M:
我才是新手,过来学习的

网友N:
切削过程加机油行吗?

网友M:
新手问,白钢刀不就是合金刀吗?只有钨钢刀才算是合金刀?不过看论坛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学习了!

楼主:
今天刚买的进口合金钨钢刀到货了,虽说是旧刀,但开刃后也是相当锋利地,4mm刀,双刃,转速600-700左右,切45#钢刷刷的,比以前要轻松很多,总结下吧:一是刀要好,普通高速钢铣刀和钨钢合金铣刀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别;二是小床转速调慢些,进刀量调小些,这样切起来比较安稳。小床嘛,玩的是过程,不求效率,哈哈,明天开始有得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实话,我到现在只知道四种刀,一是白钢刀(印象中最差的)、二是高速钢刀(切铝还行,切钢的话寿命短)、三是整体钨钢刀(比较脆)、四是钨钢合金加涂层(这种比较好,硬度和钢性都还不错,就是价格贵)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是机油加菜油,3份机油加1份菜油,铣起来香喷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