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双体船_11月14日编辑整理

楼主(2011-11-13):
因为帖子分两次编辑 有点乱 这页到19楼 下页从31楼起 凑合看吧 第一次发 不太会插图 哈哈

船体是在淘宝买的玻璃钢成品壳 品相一般 第一条船以实验为主 所以没太纠结 凑合用了

楼主:
动力部分

自制了一块铝底板 船上的所有设备都安装在这上面 方便以后的维护 升级等 板上打孔减重

楼主:
动力部分

自己设计的电机座

网友:
非常漂亮的船壳和支架啊

楼主:
动力部分

安装到底板上 使用两个2858的电机,电池是3S的

楼主:
动力部分

安装电调、电机和水泵。
使用铜管就是为了整齐和漂亮 为了跑低速使用了水泵  速度并不是这条船的唯一追求

楼主:
动力部分

加装电源控制板 作用是将电源总开关放到船外部,同时给电调、接收机和水泵供电。有问题时,可以在外部快速断电,断电电流可以达到160A,额定值。

楼主:
动力部分

放到船里看看

楼主:
动力部分

换个角度看看

楼主:
水冷系统

水冷系统的进水口

楼主:
水冷系统

水泵的排水口 在侧面

楼主:
水冷系统

右舷冷却水路

楼主:
水冷系统

左舷特写

网友:
感觉很重型,

网友:
舱内布局很不错,但貌似电机有点小了,这船我估计不错的话,空船得有1500G+克了加上这么多金属件,用28的电机没有速度啊,然后滑块的防水怎么解决?请赐教,实际电船装水泵有点多余了,船底开进水口就行了,主动散热等于加了过多的重量了,得不偿失,而且出水嘴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得多多少重量啊,用两个铝制铆钉敲掉中间的铁杆就是很好用的出水嘴啊,感觉LZ是个布局狂,不过确实美观,看着很舒服,速度能上60吗?

楼主:
舵系

设计了防水滑块 替代传统的皮腔 更具视觉冲击

---------------------下面是重新编辑前的回复,帖子有点乱:)------------------------------
滑块防水的原理:相当于活塞在气缸中滑动
速度超60没有问题,晚上我发一个视频
重量确实不轻。为了提高速度,所有不用自然吸水。吸水舵也不用,阻力太大。
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我想把船做的漂亮一些,有些特点

楼主:
舵系

舵系

网友:
来个视频 看看

楼主:
舵系

舵系

-------------下面从31楼开始接着发图  ------------------

网友A:
感觉60有点勉强,电池往前压,老鼠尾出轴保持和水面平行,速度应该能再快点,这个电机确实有点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马达,轻的船壳吃水浅,阻力就小,马达负载小,效率高 加速越快,最高速度肯定快

网友:
我正在折腾,TS的魔法师改双电机,用你一样的马达,速度应该还行,上次试水GPS速度80,正在调整硬轴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到的铜管不是排水嘴 是上盖的排水装置 冷却水的排水嘴在侧面

楼主:
晚上会重新 系统的编辑下帖子 敬请期待

网友:
航姿比我的不知道好多少,我想破脑子都想不出我的船高速为什么会跳,而且还是飞起来一样的跳,郁闷啊.....

网友:
看不明白中间的电路板作用和舵机驱动滑块的结构,虽然工艺很不错,说句不好停的楼主不要介意啊,有点画蛇添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发一张船的尾部照片吗?可能是螺旋桨的角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会我从新编辑一下,就看明白了。主要是将电源总开关放到船外部,同时给电调、接收机和水泵供电。有问题时,可以在外部快速断电,断电电流可以达到160A,额定值。
我玩船不光是看速度,工艺、特点、布局、创意、品味等。其实玩船有更深层的乐趣需要去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会我从新编辑一下,就看明白了。主要是将电源总开关放到船外部,同时给电调、接收机和水泵供电。有问题时,可以在外部快速断电,断电电流可以达到160A,额定值。
我玩船不光是看速度,工艺、特点、布局、创意、品 ...

楼主:
舵系

舵系 拍了一个动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MTU0Mzc2.html

楼主:
电控部分

船外电源总开关,防水的。开关后面是接收天线

楼主:
电控部分

前面提到的给电调、接收机和水泵供电的双路电源控制板,布置在船的前部,线路板喷三防漆
,通过船外的防水开关控制

楼主:
舱盖及排水

整体

楼主:
舱盖及排水

船体的开口处加遮挡沿,从舱盖流入的水不能进入舱内,而从排水口排出。排水口在船体的后部。

楼主:
舱盖及排水

水通过这个铜管排出

楼主:
舱盖及排水

左右各一

楼主:
舱盖及排水

舱盖锁会进水,所以在舱盖锁的内部加了一个铝制的盖子,内部较深,不妨碍舱盖锁。

楼主:
试航视频

网友:
裝得確實漂亮,不過增加了重量動力系統也要相應加強

网友:
但不知,着水后,你的滑块是否还是很灵活。金属间的不牢靠接触,对RC是否不利。既然有RC系统的标准插件,何须再用其它。。。

网友:
LZ的设计看得出都是花了心思、下了功夫的啊!!!
LZ是个对于细节完美程度要求很高的人哦!很喜欢这种风格!! ~~~~虽然有点太重型了,但是这个底板和舵系是亮点啊(很精致啊!材料和设计上再轻量化些就更利于推广了哦)~~~要是换再大点的动力配置表现一定不俗的~!!

网友:
绝对米人!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做工精良

网友:
建议楼主装一条仿真的船,CAT艇是竞速艇,一切以速度为根本,不太适合LZ的唯美原则,仿真船像这个折腾一下绝对是精品,再次赞一下楼主的手艺和创意,这个手艺用在CAT上有点大材小用了,期待楼主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60有点勉强,电池往前压,老鼠尾出轴保持和水面平行,速度应该能再快点,这个电机确实有点小了

        按你说的,将出轴调整与水面平行,今天去试了一下,感觉速度上了很多。见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NDY1NzA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NDY4NDky.html

网友:
极具个性的装配,由电机架到轴系,舵系都不假手于人,值得一顶~~~~

正是国内少见的个人杰作,不是普通商品套件可比的,所以不能单从速度看成败,个人觉得还有提高速度的潜力,毕竟是LZ的第一条CAT,以后还会有改进的,我相信~~~~~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速度不是那麼特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不是那麼特別快.

人家要的是工艺、特点、布局、创意、品味等等 ... 像你只玩速度嗎 !

网友:
雙體賽艇不是玩速度玩什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它未見速度先來聲音 ... 還有滑行後高高向天的水花 ... 有聲響有視覺有速度多種玩法集一身呀 ~~~

网友(2012-05-28):
 布置好工整.

网友(2012-07-23):
可以减轻不必要的东西。配置越轻越好。有利于提升速度。

网友:
舱内布局很不错

网友E:
舱内布局很有艺术感,
防水滑块 视觉真的很受冲击
请教下楼主,你的CAT长宽高多少?
还有那水泵哪里购买的的

网友F:
感觉船很笨重

网友G:
布局和设计 楼主用来很多心思也是相当的漂亮
材料方面楼主可以选用玻璃纤维板或碳纤维板 作为主要材料 这样可以减轻负载 重量下来了就可以增加浆的尺寸速度就更快了

网友:
电源控制板是自己做的吗,确实可以成为以后航船的标配参考,目前的船内线路确实太复杂了,布线很不规范
问三个问题:
1、铝坐底板有多少G?
2、这款水泵的流量有:80升/小时,1.3升/分钟,扬程:1.2米,约45克,是否可以只使用一只加上Y管,减少重量。
3、电池详情?

网友:
要是换上双3660或3674加双150A电调,双5000mah,22.2V电池估计可以冲击百

网友H:
把那块铁板去掉吧,船很重
有气无力的感觉

网友H:
回复 网友I:
5000的很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不贴胶带,翻了船肯定会进水,你的两条排水管翻了之后会在水里排不了水,就算在水面排水的速度也没进水的快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以家换39或者40嘅桨会唔会快D??电池打算换系毫安D嘅,4000毫安好鬼重

网友:
5000mah的电池应有800G了,是22.2的,还是11.1V的,是一组还是两组电池,还有就是铝坐底板有多少G?

网友K:
构思巧妙,如果速速可以提升的话,绝对的精品

网友L:
绝对是艺术品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源控制板是自己画的,使用PROTEL.发到线路板厂加工的。
使用2只水泵是为了可靠和对称。
电池使用3S的2200AH和3S的4000AH,4S的电池还没有试。
下一条船想玩一下速度,O艇,长650mm,宽195mm.
配3650的外转子,使用同轴双桨。不使用吸水舵。
电调计划使用热管冷却,舵安装在螺旋桨的前面,中心的位置。左右转向灵活。
正在做同轴双桨的对转齿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船的外形:长:750,宽:330,高:170(最高点)
水泵淘宝有卖

网友:
收到LZ回复,祝你的改造继续精品与精彩

网友M:
lz不的不说,高手啊。而且是艺术的高手。个人觉得就这个布局速度已经不重要了。速度是通过硬件可以改进的。顶你。以后请教你。

网友N:
非常佩服,赞赏楼主的精神。其实你的船在不对强度及观赏性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还有很大的减重空间,速度还可以有所提高。使你的作品更加的完美。不管怎么说,你的船内设计,布局都是很棒的!

网友O: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P(2018-10-16):
好帖子,细节多,学习了!

网友Q:
男人玩的就是折腾!这装船贴太棒了!玩的就是手艺!速度是啥?

网友:
黑色的两个是不是水泵来的

网友R:
布局确实漂亮,楼主对工艺上的追求很高

网友S:
新手都是加固为主,老手都是减轻为主。

网友T(2018-11-20):
你这个水泵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