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伺服电机改普通无刷电机的吗???

楼主(2011-11-13):
那位大虾玩过伺服
电机
改普通无刷电机的?用什么驱动?最高可以驱动到多少转?注:不加霍尔传感器。

网友A:
用高压航模无刷电调可以。 有一种电动车的支持无霍尔的驱动器。电压应该也够。 但这个东西失去了闭环控制,低速扭力大打拆扣了。

网友B:
试过松下400W伺服电机用高压航模无刷电调不可以,用72V电动车的无感调速器可以到3-4K转。

楼主:
3-4000转很高速喇。可以做主轴电机了,扭矩如何。给个电车调速器链接我吧

网友B:
自己上TB搜去

网友C:
哦?
我也有个400W的伺服电机想改普通无刷电机用,用变频器无法高速转,只有900转,也只有6S的电调,怎么利用起来?

网友D:
把频率调高

网友E(2013-04-25):
用TB上的高压无霍尔无刷就可以

网友F:
玩过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