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台双发的P38 2个电机时快时慢

楼主(2011-11-13):
每当油门推百分之70以上时,2个惦记不规律的交替着油门时块时慢,有时候这个快,有时候这个慢,请问是什么原因,
电池
是足的,另外18号的硅胶线能通过多大电流

网友A:
额也想知道,额是3发,好盈海王系列电调,请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
我怀疑,接头虚焊,电调延长线太细,今天晚上把接头都重新焊接了一下,明天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延长线,现在用的是18号的线,总觉得太细

网友B:
双电调并联没有啊

楼主:
当然是并联的啊,否则怎么2个一起转啊

网友C: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楼主:
昨天线重新换粗一倍,电机换小一号,貌似有改善诶。

网友D:
这样
有刷电调电机可以并联,无刷电机只能一个电机用一个电调。

网友E(2012-09-18):
楼主有视频吗

网友F:
是多大的p38 啊

网友(2012-10-24):
我来告诉你吧,是你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用2块电池并联试一下,一定可以解决,用放电C数大的电池,也可以解决。P38 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