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头电焊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13):
一台很老的抽头式250焊机想改造一下.加装一个220v风扇电机不会接线,原机有两个七档电流调节开关,220v只有2档能用380v只有3档能用.想合用一只调节开关.求电路图和方法.工具只有一只指针万用表.

网友:
是初级还是次级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初级抽头    再上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先彻底清理,然后上照片。

楼主:
标题

手机上网不方便上照片,找了一个17v的变压器准备接在次级然后测初级抽头电压因为网上查到Bx6抽头焊机初级不是调压而是左右线圈配合调磁.求图纸.求图纸

网友B:
通电后用W用表量那两个点的电压是220V左右(或最接近220V的)就接上去!那两个点是哪两个自己量吧!注意安全就行了!

楼主:
起床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用W用表量那两个点的电压是220V左右(或最接近220V的)就接上去!那两个点是哪两个自己量吧!注意安全就行了!
早晨起来耕地。就一变压器啊,初级全线圈是380的,中间抽个头就是220的,次级别管它。

网友:
加一根零线用

楼主:
风扇问题解决了.有380v的风扇卖

楼主:
手机接电脑上调图片发现电脑可以上网了。 360在不停的上传和下 载 流量完了

网友:
首先,这个焊机根本不需要风扇,因为这种老式焊机用料足,即使大电流焊接很长时间也不会太热。另外你的图看的不太清楚,如果第一个包有6个头,第二个包有4个头,那么第一个包的头就是380,第二就是220,中间的两个连起来取一个公共线到开关1或者2,第三个接到开关1档一侧,另一侧接第二个包的尾。依此类推总共4档。一般的焊机基本都是这样的,不会画图要不就给你上个图了,另外接好线实验的时候千万小心,这种大功率 的东西非常危险,搞错的话电流很大,最好还是找个专业人员来搞。

楼主:
标题

抽头还没搞明白,先把风扇加上。380v的2800转加220v电也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