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客服去那里了,问了这么多问题都没反应啊。。飞控连接不上

楼主(2011-11-13):
以上所有方法,我都试过了,,我吧全部线都拆了,之剩下LINK连接电脑,也是出现连接超时。。飞控上面的灯是一直红色

网友:
真是烧友啊,凌晨五点还为魔(模)事发狂,佩服!XA的同志们要为这种精神迅速回答他的问题.

网友:
用新的软件才能连接,http://www.xaircraft.com/downloa ... ter%201.1.0.908.zip(1.33用户中心)

那个旧的卸载吧。
还有多看看置顶的教学帖子。

楼主:
我换了新的软件,在电调跟遥控调节的时候,我一插进去接收机,电调就一直响,

网友:
再试试更换其它USB端口,我的就是挑USB端口的。
逐个逐个USB试试。
建议每次重启电脑再插新的USB端口。

网友:
油门没归0吧~
XA的油门通道是!

楼主:
油门是怎么归零设置啊,,告诉我啊

网友:
 请您先重启试试。

网友:
飞控红灯亮,请重新升级固件

网友:
你发的第一贴就说叫你重新升级固件试试看了,怎么没试?还是? 不会升级固件的 论坛置顶都有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