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螺丝刀头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1-11-13):
我是个相机爱好者,经常要拆卸各种螺钉。可有的螺钉是用胶固定的,要想拆下它们可是用尽了心思:震松、火烤、上溶剂等,往往是螺丝没下来就把螺丝刀的头拧坏了。一字的还好办,磨一下就是了,可是十字的就不好办了。我选的十字螺丝刀可都是千挑办选出来的硬度好,头又尖,可是碰上日本用胶固定了螺钉那又要断了头了。眼下手中已经有了一大把螺丝刀都是用了没有多长时间而负伤而下了修理战场的,可就是这么一个十字头就修不好了。用锉修、砂轮磨、退火、沾火来回拆腾,修后总是没有原来的好用,最多的是打滑,仔细看总是沟槽的角度不对.。一把螺丝刀没有多少钱,全扔了吧?不心干。就这么个玩艺,干了一辈子机加修理,就弄不好了,没有办法还是到这儿问问各位有什么高招没有?不要小看这十字螺丝刀哟!

网友:
买个工具磨床 用成型砂轮磨

网友:
先退火,然后用三角锉刀修理,再淬火,在煤气灶上烧到暗红马上投入有一定浓度的盐水中即可。

网友:
用电磁炉加热螺丝啊,只要螺丝有磁性就可以加热啊

网友:
楼主的十字刀肯定很小,估计没法电磨,  买块方油石慢慢磨能磨好的,记得上图

网友:
用角磨机

用角磨机换上最薄的割片1.2mm厚的,再把角磨机固定,然后用来磨,但要仔细,你试试看。

网友:
最好得办法是用金刚石割片磨,具体怎么磨加我QQ395831701

网友:
轻微磨损,不是大缺口可以用金刚锉。

网友:
金刚挫  不太好,因为 十字头如果好用的话  槽是带一定弧度地

网友:
给你的建议是,用小日本的十字螺丝刀,

一分价格一份货的

把多出来的十字螺丝刀。磨成小平头螺丝刀,或小刻刀,也不错的

网友:
另外真的要磨出十字头,估计要用金钢砂轮与,定角定磨刀机了

我曾在宁波一个叫东山的小村里,

看过他们用铣刀加工十字螺丝批的。

但没能看到具体的铣刀的顶角是多大,

网友:
用电磨加小砂轮片试试

网友:
和楼主一样,偶也喜欢捣鼓相机、镜头玩,明天拍几张工具图来

网友:
我也是做相机维修的,因为修理的是高档器材,所以建议工具不要等到用坏再换,常用0号十字手批刀头建议使用时间是20天至30天,刀柄使用时间六个月。报废的刀头和刀柄不要再用到相机和镜头的维修上,可以拿去送人或者修理些其它的小东西。一字刀头也不要用废旧十字刀头自己修磨,花钱买新的合适的刀头去吧。损坏一颗螺丝的代价往往是一个月的工具投入,建议买日本或德国的刀头,国产刀头好的也行(售价约三十元/只)。

网友:
坏了说明使用不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磨成一字的便宜卖掉,再买新的十字的。

网友:
用可以换头的螺丝刀可行吗?
进一个柄和N个头~

网友:
捣鼓相机和镜头改口的主要工具;
刀头也是试了N多种,最终选择电动锣刀头,自己加工个滚花把手,非常好用
一子口的也是如楼上所说,是用坏十字磨成的,钢口好啊;
敲敲打打的钨制小锤,加工这小锤可费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