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客服求你们告诉我吧。。。为什么我的电调接上去飞控就报警

楼主(2011-11-13):
XA的客服求你们告诉我吧。。。为什么我的电调接上去飞控就报警,

我的电调接上飞控然后接上电池,电调就读,读,这样很快的发生,说明说写这声音是油门没有归零或者油门形成设置过小,但是我看了遥控器,还有飞控上面的参数是正常的啊啊,,加上,我吧这电调装在N6的飞控上面是没有事情了。。一切正常,就是装在XA的飞控上就出问题啦,,,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电调跟油门设置的时候用天地飞的遥控设置,不会报警,但是用FUTABA 的遥控就出现报警,声音跟吧电调接到XA飞控上的声音一样,说明说说是油门设置过低。,,但是我同要使用天地飞的。。遥控,吧电调接到XA飞控也是出现这问题啊,,,求解释啊,,,,说明一下,,我是用好盈40A电调,然后飞控已经设置尾普通电调的模式了。。。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我没有设置普通电调模式,也不应该出现这种声音,电机用该是转的才对

网友A:
XA的客服?应叫他们爷。买他们东西时你是爷。他们这种公司想和大疆叫板忘记了死活。大疆公司有问题处理决不会不理

网友:
飞控连接调参软件 看呀,是不是反舵了。

网友:
顶老陆,估计是油门反舵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在调参软件中查一下。

网友:
飞空没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的客服?应叫他们爷。买他们东西时你是爷。他们这种公司想和大疆叫板忘记了死活。大疆公司有问题处理决不会不理

有问题你就提出,不带这样攻击的。

我们没办法做到24小时都盯着屏幕等用户提问。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都非常原因帮你解决。

网友:
回楼主:
使用普通电调,需要做2个步骤:
1:对普通电调做油门校准
2:在飞控上设置好使用的是普通电调,飞控默认使用的是XA的电调。

网友:
补充1下  xaircraft
另反舵与否可以在 飞控的调参软件 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的客服?应叫他们爷。买他们东西时你是爷。他们这种公司想和大疆叫板忘记了死活。大疆公司有问题处理决不会不理

谁放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问题,一切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句话太认同啦。。。。一点都不负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问题解决了?还是指都正常还是不能飞? 讲的太扼要了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