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能解释一下观测台和电台吗?能在国外用吗?

楼主(2011-11-13):
客服能解释一下观测台和电台吗?能在国外用吗?

电台有什么用啊?你的地图是需要钱的吗?还是直接在GOOGLE下 载的。。。我是留学生,能带到外国玩吗?能使用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您看一下吧,这个链接,至于在哪里使用问题,您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法制法规了。

楼主:
如果我使用了,会被发现吗?被当地部门会查到我的发射频率然后找到我吗

网友:
2.4GHz 电台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使用,属于全世界公开通用使用的无线频段。900Mhz 在某些国家是受限制使用的,主要看当地的无线频段使用法则。至于地面站里面的地图,是不另外收费的,我们的软件已经集成,但是需要在线下 载地图。

网友:
英国建议用2.4GHz的电台,信号是电台发射出来的,和卫星无关,和2.4GHz的遥控器不干扰,我们在空旷区域的实际测试有效距离为3.1km。

网友:
请问900M的发射功率是多少?

网友:
大疆数字传输系统(电台)参数
2.4G电台: 发射功率128mw,实测距离3.1公里
天空端 重量约20g (含天线) 51*37*10 mm(不含天线)
地面端 重量约55g(含天线) 70*48*17 mm (不含天线)
900M 电台:发射功率1000mw,实测距离10公里
地面端 78 * 47.8 * 17 mm(不含天线) 重量 100g (含天线)
天空端 73 * 42 * 10 mm (不含天线) 重量 60g (含天线

网友A:
2.4G电台的3.1km是空中距离还是地面距离? 这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电台的3.1km是空中距离还是地面距离? 这很重要

空旷地带,信号无遮挡很重要,有遮挡大多数无线都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