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C 襟副翼混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13):
由于飞行场地的不足,本人想使用遥控器中的襟副翼混控功能来降低飞机降落时的速度。研究后发现控里的设置是要把1通道副翼和6通道襟翼进行混控即可,也不复杂。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一直是用1通道控制方向舵,4通道控制副翼的(相当于美国手左右摇杆互换)。请问高手们这遥控器可以设置4通道和6通道的襟副翼混控吗?

网友:
哥们你还在这里也发帖了呀,再来回答你一次:

低速飞机用襟翼效果不明显,而且不太好控制,建议不用。
一定要用的,可以不用襟副翼混控,而是选择PMIX(可编程混控设定功能)1、2,分别选择你要混控的通道,即可实现任意两个通道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飞行场地的不足,本人想使用遥控器中的襟副翼混控功能来降低飞机降落时的速度。研究后发现控里的设置是要把1通道副翼和6通道襟翼进行混控即可,也不复杂。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一直是用1通道控制方向舵,4通道控制副 ...
切换成中 国手就可顺利使用襟副翼混控功能。

网友:
自定义混控就好 设个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