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问问

楼主(2011-11-13):
我的直升机怎么调都是右侧飞,是什么问题···大浆我已经调过平衡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插电,十字盘水平吗

楼主:
我是慢慢飞起来微调来平行的,但是加大油飞机平衡一离地马上向右侧漂移起来了

网友:
十字盘应该没有调平呢

网友A:
微调只有5分之一的余量,再大肉眼绝对可以分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只有5分之一的余量,再大肉眼绝对可以分辨出

大的我都调平行,肉眼看不到的我都是微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我都调平行,肉眼看不到的我都是微调的

拔电调线,插电推油门,看三个舵机动作一致吗

网友:
买专门调十字盘的,去看装机贴调,别太自信,我当时自信自己的电滑不会有问题结果飞出去机翼飞掉了,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网友:
标题

起飞后微调一下,如果还是漂估计是没调好!

网友:
是水平问题吧?单桨机需要自己一边飞一边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