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30A电调AL系列和非AL系列的对比

楼主(2011-11-13):
80多那个比AL系列的多了一个电容    也支持4S电  AL系列最大支持3S电  问下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为何沙发没人坐?

网友: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
拔了皮看看,估计mos型号有乾坤

网友:
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吧

网友(2012-03-14):
一个上面标了bec一个没有标
蓝色那个标了bec 应该用开关电源,但是从图上判断,看不出来,没剥皮无法确切判断。
黑色那个是直接可以肯定用的线性5v 也就是两个7805并联(论坛有人拆过看到过) 其它差不多。
对5v供电要求不高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舵机少5个以内就用便宜的。

舵机多又是放轮又是转向又是矢量的话就用贵的,带开关电源ubec的

网友:
但那个蓝色的是不是真的bes 得拆开看看才知道,黑色的那个论坛有图 ,确定是线性7805稳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