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想不通误差这么大(真是弯曲的汗,已上图)

楼主(2011-11-13):
吧车床主轴拆下来放在V型铁上打表,误差只有一个字,0.1丝跳动,进口老货就是不一样,主轴上一个90度菱角都轻易把握手划伤,轻碰了几下看不到一点痕迹。但是我郁闷,装在床身上就有5丝的跳动,按道理说不会啊,这种是筒瓦结构,铜瓦本身不旋转 固定不动,主轴是直的,也是圆的,哪里帽出来的误差呢??

楼主:
是不愿开金口还是都和我一样郁闷住了???????????

网友:
好床,怎么是方轨的?
能介绍下床子吗

楼主:
捷克的,在论坛已兄弟那买的,,,结实 床身导轨刚性很好,看那色泽就知道人家的炼钢水平,托板运动感觉不到回差。。。。要是能修好,肯定是个宝

网友:
铜瓦本来就有间隙的,要通过间隙来形成楔形油膜.5丝是正常的.

楼主:
5丝还正常啊????  不会吧 有没有这么坑爹的??我买了个破0618也是2丝。。。并且我打的是靠前面一截,要是装上卡盘,放上检验棒,伸出来一截估计就得数圈数

楼主:
刚又打了下,,,打表主轴中段,就是皮带轮附近,,误差也是5丝,,并且同样是做标记那高出5丝

楼主:
每次转动 到标记处都高出5丝,,,装卡盘处是这样,,,装皮带轮处(中段也是这样子),以物理学,自然学的思维来想,想不通

网友:
5丝绝对不正常的,1丝以内才正常

楼主:
达到2丝我都满意了!!!!

网友:
想不通 是俺老乡,不知道雕刻机做的咋样了,您再仔细想想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的雕刻鸡一直在地下生产,,为什么你会知道呢??我貌似没公开过,,,哈哈 可能忘了给你摆过 不要介意,,记性不好

网友:
摩擦面涂 红丹  ,再看看冲突在啥地方。。。

楼主:
试下吧,,不知道会不会抽出主轴时弄花1!!!!!!!我这还没红丹,,没时间和精力耐心玩研磨,,哪有卖的?请问下

网友:
你在V形铁上没打头部锥面,你打一下,可能会有发现。
5丝是不能用的

楼主:
没有锥面的,,直角面相接

网友:
用裁缝的划粉试研一下。假如你确定轴没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也没修好,出给机修工了

楼主:
1分钟内已经在淘宝上买了红丹!!以后估计也会用。。。。。

网友A:
怀疑轴瓦有杂质或者突起

网友B:
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用百分表测抖动挺大,用千分表测反而几乎没有误差了。是因为推动千分表需要较大的力。

我看楼主使用V铁,第一种方法,主轴粗端被两块V铁夹持,手压着一块V铁,主轴细端悬空,会不会推动千分表的力太小?
第二种方法,两块V铁在一个平面上,而主轴一端粗一端细,从照片上看主轴接触的是V铁的右边缘,楼主把两个V铁移近些,换个接触位置试了吗??

网友:
2图的方法应该准确些,多测几个位置,轴头和轴中部跳动位置在同一侧,肯定不是主轴歪了,铜瓦的问题基本能排除,剩下的可能是主轴与铜瓦的接触面和装皮带轮的面不同心,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测一下轴头锥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用百分表测抖动挺大,用千分表测反而几乎没有误差了。是因为推动千分表需要较大的力。

我看楼主使用V铁,第一种方法,主轴粗端被两块V铁夹持,手压着一块V铁,主轴细端悬空,会不会推动千分表的 ...

这正是我想说的,两块V铁架起主轴,竟然是斜的,没有基准,怎么能说是0.5丝呢?

网友C:
你架在V型铁上拿表打轴承位肯定不会有跳动 即便轴瓦严重变形 轴也不会椭圆   架V型铁上  用表打图4 5 6的位置 看还是不是5丝? 你在床上和V型铁打得就不是一个位置 怎么能发现问题?  你在V型铁上打表的位置和方法很像论坛的的神油木头  不知道是不懂还是自欺欺人

网友:
兄弟我的车跟你的一样的。法兰位置是1-2丝跳动。主轴轴头是1丝跳动。
刚开始我也有你这问题。应为那铜瓦没调整好间隙。后来吧轴瓦稍微调松一点反到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这种结构的。每次用我都加机油在铜瓦上
还有我看你哪铜瓦里面下面的储存油的小洞里塞的棉花??
我认为那样不行。在运转的时候纤维会损伤主轴和铜瓦表面吧。而且形成不了负压。润滑油上不来了

楼主:
回楼上,那个棉花不是我装的 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架在V型铁上拿表打轴承位肯定不会有跳动 即便轴瓦严重变形 轴也不会椭圆   架V型铁上  用表打图4 5 6的位置 看还是不是5丝? 你在床上和V型铁打得就不是一个位置 怎么能发现问题?  你在V型铁上打表的位置和方法很 ...

我是真不懂!见笑了。。。。买一大堆测量仪器,也没发挥到作用,昨天才买了一个老的方尺,132研究所出来的,全新,表面是镜面。。。看来工具的效果%80得取决于人,,,,,,,虚心求教 见笑见笑

楼主:
主轴是我架在V铁上转动测的,,,

楼主:
我杠杆百分表也打过,,,看不到反应

网友:
是轴瓦的问题,装的时候没有调整好,可能有点,不合脚,想办法把轴瓦转一下,看看是不是还跳

网友:
 为什么呢

楼主:
哈 谢楼上了,,,其实是不是进口的我都喜欢,,的确质量不错,,,是国产的更好,配件好弄。。。。。就是卖这个的坛友给我说是捷克的。。。这个有点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怀疑轴瓦有杂质或者突起

支持这种说法。
同时再提示:主轴上估计也有杂质和突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玩完而已 被必要太在乎多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这种说法。
同时再提示:主轴上估计也有杂质和突起

轴瓦上如果有凸起 转主轴表针会动吗? 要是说轴上有杂质或突起还比较靠谱

网友:
看样子轴没有问题,疑似轴承不同心,把其中一个轴承旋转180度或其他不同角度再测试,发现不了问题再旋转另外一个轴承,同时检查轴承和轴套之间是否有铁屑或其他杂质,有能力的话再测试下轴承的内外圆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维修保养轴承时装配不小心,装轴承时在轴承和轴套之间混进杂质,再者就是紧固轴承时用力过大把轴承弄变形

网友:
此外请普总注意点形象,不要随意贬低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是主轴小小变形了,

是的,轴承不同心的情况下把主轴强行装进去会造成主轴弯曲,有些人水平那么次也好意思来冒充专家 ,冒充专家就算了,还去贬低人家就不对了

网友:
我只是说了下方法可能不对 这种方法打表不正确 哪里有贬低人  着实是冤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