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TANKS 产品大全】——给想要入坑的朋友们(更新Mato全金属三突,恒龙T34)

楼主(2011-11-13):
列出了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品牌,供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们做个参考。 也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玩坦克请一定要有淘宝~~~
TAMIYA(田宫)

老牌模型厂商。单单从精美的外包装和极具专业感的成品摄影图片就可以感到其制作的用心,让人立刻产生拥有一辆的冲动;外形上的准确也说明了其不仅仅是内部用料扎实,背后也一定有一个完善的兵器顾问队伍。
行走部分采用了不少金属部件,金属底盘,坚固耐用。细节还原真实。结构紧凑,质量上乘,属于中高端产品。有1:16、1:35、1:25系列产品。
优点:精良的做工。悬挂、声光效果出色;采用真车录制音效。还原史实外观。可以充分享受组装的乐趣。
缺点:价格昂贵,便宜的近三千元,贵的五六千元;配件较难买且不便宜;需要玩家有一定的模型制作、上色能力;没有XX弹版本。
另外田宫的产品号多且复杂,购买前请记得问买家产品里的内容,有无遥控器,电子设备等等。

1:16系列
56009/56010虎1

56014雪曼

56016潘兴

56018 TigerII

56021 豹

56023猎豹

56025 panzerIV

56027 KV-1 (错误的天线位置。想找到田宫的瑕疵不太容易哈)

56029 KV-2 (错误的天线位置。想找到田宫的瑕疵不太容易哈)

56031 超级谢尔曼

56019 豹II——最贵但最具人气的产品,也颇具争议,因为采用了比较少的金属件

以下为绝版货,供大家观摩。感谢BANK和论坛其他朋友提供资料
田宫第一代M4,1974年上市,双380电机双离合波箱,机械调速。绝版。

1977年的豹1A4,绝版。单540马达双离合波箱,金属底盘,不正确的金属履带(采用56001的履带部件,偷工减料的做法)

1978年的Gepard(“猎豹”自行高炮),真车价是豹1的两倍,现在能找到的模型价也是豹1的两倍,底盘跟豹1A4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上半身和屁股,炮塔可以旋转(缓慢),炮管可以上下(不单独受控,跟炮塔旋转波箱连起来,只能做单纯的往复运动),后面的雷达可以旋转(雷达的升降需要手动),前面的炮瞄(火控)雷达可以手动

80年代的虎王。还是采用单540马达双离合波箱,只不过马达的位置跟豹1有些区别

田宫56005,1998年出品,田宫第二代M4,绝版。除了波箱改为中间版的双380双波箱外,增加了T01电调。

保时捷虎王,1999年出品。沿用M4的T01电调。绝版。

56012桶车。绝版。

据说最近出了1:16完成版,贵得吓死人,但是大 陆很难买到。

————————————————————————————————————————————————————————————————————————————
1:35 红外系列

48028 T34、85

48207 Sherman

48206 Panzer IV

48205 豹

48204 豹II

48203 虎王

48202 虎1

48201 M1

48209~48212为复刻版,升级为2.4G控。外观一样。
内部解析

1:25的,目前还能买到的似乎只有下面这一款了。
56603酋长

楼主:
【RC TANKS 产品大全】——给想要入坑的朋友们(更新恒龙豹2)

Henglong  恒龙

国产主流产品,应该也算是国际品牌了,在国外也有不少受众。外观上还算说得过去,但几乎每一款都有错误。对于刚接触坦克,要求不高的玩家,可以过把瘾,对于老手,通过改造,也能实现不错的效果。产品种类有1:16、1:24、1:30三个系列。

正如同真坦克火力、防御、速度三个矛盾属性,遥控坦克其实也有外观、价格、配置这三大属性。比起其他厂商,恒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这三个属性做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平衡。田宫VS恒龙正好比老虎VS谢尔曼,我们人人都想开着老虎去打仗,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开辆谢尔曼就上场了,也不错,而且数量上明显赢了。事实证明了这一战术是正确的。话说回来,田宫也不靠卖那几辆遥控坦克活着。扯远了呵呵
优点:易上手,性价比高,扩展性强;可替换的配件多,容易购买。
缺点:质量一般,各方面都比较平庸。另外,几乎所有的迷彩版颜色都很屎,都需要重新喷色。

1:16系列
所有型号标配7.2V电池,380电机,四通道遥控器。有打弹功能;另外部分型号也有伸缩炮版本,但是实际效果不太理想。除了波箱的形状略有不同(为了适应底盘。齿轮比全部是一样的),内部电路结构是相同的,比起田宫来显得比较空旷。部分老的编程版可能会采用焊接的旧版电路。
所有产品编号后边带“-1” 的版本为比例遥控版(并不是全比例,而是暗设几个速度档),并且带有冒烟功能,同时去掉编程功能。如:3848-1
所有产品编号后边不带“-1” 为编程版,开关式遥控器,没有发烟器。其他功能一样。如:3848
“金属升级版”:只有履带、驱动轮和诱导轮为金属,其他部分塑料。
齿轮箱分为塑料、合金、钢制三种。普遍认为合金波箱不是很耐用。

金属履带有什么用?如果你经常外出越野,可以考虑金属履带。如果你基本就在家里玩,那它没用。但是金属履带有一个特点,它重,它会垂下来,更有真车的感觉。

金属驱动轮有用吗?如果你想用金属履带,那最好还是用金属驱动轮吧。经常跑草地的话也可以考虑。室内的话还是算了,而且那明晃晃的镶在一片绿色里,你觉得是给它上色啊还是上色啊还是上色啊?

金属路轮有什么用?相信我,它真没什么用。

塑料还是金属波箱?喜欢跑越野的朋友,可以考虑钢制波箱,它可以减少杂物对齿轮的磨损。室内的朋友首选塑料波箱,它不仅便宜而且省电,而且噪音小得多。锌合金波箱目前不太被看好。

新版恒龙中放板
打弹波箱

齿轮箱

恒龙原装380马达

以下电机价格便宜,更换方便,效果好,推荐更换。

普通395电机,比原装电机长约1cm,提升扭力,速度基本一样。可适应大部分恒龙底盘。

Mabuchi  RS-380PH-5028,和原装电机大小一样,可提升速度约30%。

VB 4600mah电池。价格150左右,十分理想的电源。

3818虎1——最老、最贱但是最受欢迎的产品,错误不少,但可以称得上是被改造次数最多的一款。
之前最大的错误就是炮管短一截,炮盾颠倒,目前新版本恒龙已经修正了这两处错误,购买时请提前咨询。

3819豹——两个字的评价:废品

3838潘兴

3839华克猛犬——底盘高,越野性能不错,外形流畅,很受欢迎。炮管和炮盾连接处刻画不到位,看上去会让人觉得炮是刚性连接的,不像是会伸缩的现代火炮。一个小缺憾。

3848 panzerIII 炮管为了打XX弹而略有点粗,其他地方还算准确,也是恒龙早期代表作之一。

3858 PANZERIII H 其实实车是德军的三号潜渡版。并未大量生产。炮盾处有不易察觉的错误。

3858 panzerIV——炮盾、炮塔后箱有BUG

3859 panzerIV F2——同上
值得一题的是这个炮管制退器,并非恒龙的错误,有史图***证:
倒是炮盾很令人蛋疼……其实这个炮口制退器不仅难看,而且还容易让人以为是偷工减料,还不如弄个常见的也好看,而且改制退器也不难,反而是这个炮盾改都不好改……十分难以理解恒龙设计师的思路……

3868-1 StugIII——外观相当出色的作品,没有明显错误,但是是唯一一款不能打比比弹的产品——由于车体扁平,改造局限性较大。不赖恒龙

3878 KV-1——极为平衡的作品,各方面都较出色,底盘通过性较好,没有突兀的小零件,不用担心因碰撞而损坏,同样适合在狭窄的地方操作。另外贴纸也比较有诚意。机枪和大灯失真,天线位置错误

3879豹——除去前下装甲倾斜过小这一难以修复的弊病,其他方面还能接受。

3869猎豹 同上

3888 虎王 真搞不懂,为什么恒龙总是做不好炮盾…挺好的一个外形,非得错这个关键的地方

3899 ZTZ99——有个特点是行驶速度较慢,而且波箱的噪音很大。底盘略窄。原厂喷漆勉强可以接受。总的来说是一款不错的1:16现代题材坦克。
ZTZ99A:在原基础上增加了附加装甲,模具相同。

3898 谢尔曼
2012年底出品。和之前的99式相比,同样保持了较高的素质:丰富的配件、改进位置的天线,较准确的外形,稍贵的售价,一贯偷懒的单销履带。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恒龙对车体进行了“旧化”,而且是强制选项,虽然效果值得商榷,但改进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3889 豹2
买不起田宫豹的各位可算把它等来了,此次秉承了恒龙的一惯中庸特点,没有大的错误,整体素质还算不错。外形比较准确,底盘的高度还可以,悬挂也比以前软了,喷漆是比99式略强,新升级的2.4G控似乎和以前区别不大。比较恶心的是扶手零件缺了一个,小小细节突出了恒龙的一个弊病:实惠有余,严谨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价上去了

3909 T-34/85
由于T-34驱动轮独特的结构(由轴间隙带动履带,而不是齿轮)导致了其独特的越野适应性能,前提是你能忍受那错误的尾部装甲倾斜角……
履带旧化很到位
前舱盖可开启
正确的天线位置
尾部下装甲倾角
价格

即将推出 敬请期待

————————————————————————————————————————————————————————————————————————————————————————————————————————
1:24有三款

3816 M1

3809 豹II

3808 90式

1:30的有两款,潘兴和雪漫。

———————————————————————————————————————————————————————————————————————————————————————————————————————————————————————————————————————————————————————————————————————————————————————————————————
威驰声光套件简介
说到恒龙就不得不提到SLU 威驰声光组件,这是国内玩家自己开发的电路改造系统,通过他们的产品,可以改造恒龙坦克的电子系统,实现提升操控感、改良声光\开炮音效和后坐力、独立控制前后灯光、和田宫坦克对战等等!可以使您的恒龙坦克更上一层楼!尤其适合对声光效果感兴趣的朋友!购买方式为淘宝网直接购买,并有教程。关于产品的更多细节,请自行淘宝“SLU 威驰”。本人不敢发链接了,以前发得现在都快封号了,伤不起啊!!

http://www.tudou.com/v/5fMj1ai78XU/&rpid=80122007&resourceId=80122007_04_05_99==.html

楼主:
Matorro 迈通
主营出口的厂商。由于比较难购买而比较小众,但其实外观算得上比较有诚意。最近迈通正在转型,往1:16全金属方面发展了
www.matomart.com

2012年底,迈通低调推出了新产品——1:16全金属III号外壳。没错,只是外壳而已,买到手后只是一个锌合金+铝合金外壳+3:1铜制波箱以及……扭杆悬挂轮(亮点!),动力及电路需要完全DIY。从图上看,该外壳的舱门设置还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提供了两种炮管,想打气弹的话,自然要牺牲外观选择较粗的炮管了。
我认为:III号真的是最美观的德式坦克!!(纯粹个人意见,不要扔砖啊!!)

1:16全金属三号突击炮外壳(同样有扭杆悬挂)

TigerI 全金属 ,和三号一样随车并未配备电路及遥控器。扭簧悬挂。

虎王——比较经典的产品,之前可说是除了田宫外的唯一选择,值得一提的是防磁都做上去了(虽然不完美),喷漆也比恒龙强得多(请无视路轮)。然而就这样一个挺不错的玩意,却存在首下装甲处一个恶心的问题,问题是它弄出个鼓包目的就是为了凑合那两个电机,可这电机还是俩280的……并且BB炮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几乎没办法打。基本绝版

猎虎——和虎王一样,它们采用的底盘前下倾角处那个显眼的鼓包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改正的问题,而且鼓包之下包裹的居然还是两个280马达……

突击虎

谢尔曼 76MM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

网友:
要顶,VS的也不错,也是贵

网友:
强烈希望HL推出豹2啊……

楼主:
香港VSTANK

以外观见长的厂商。除了坦克本身之外,还有配套的兵人及场景。有1:24、1:72和Q版系列,以1:24为主。主要的优点是涂装好,且有配套场景,动静皆宜,搭配起来有乐趣;缺点就是性价比稍差(1:24的 基本相当于恒龙金属升级版的价格。)而且拼接履带需要另购;电子系统较平庸;没有1:16版本。有红外版和BB弹版之分。但由于比例较小,选择BB弹版自然就会存在一个打蛋炮管过粗的问题,影响整体美观。
www.vstank.com
2011新款的,采用的是比例控(注意,是分段式控制,并非全比例),老版本的是开关控。

1:24系列
虎1早期型

(倒福虎!!!)

虎1中期型

虎1后期型

虎王,2012新品,摒弃了以往速度过快的缺点,更真实。

KV1

缴获版

KV2

缴获版

谢尔曼

M1

豹IIA5

A6

Type 90

T72

另外,还有1:24的兵人和场景系列。场景采用内置磁铁,方便组装。

不错的外观

1:72对战坦克:有四款:谢尔曼、虎1、T34、九七式。

还有Q版对战系列,有四款,不太容易买到。

楼主:
WSN 小号手
老牌静态厂商,遥控的1:16共五款:对战版两套、半履带车。

1:16红外对战系列
T34和虎式

外观方面很不错,细节都做得很好,是市面上唯一的遥控版1:16T34。但是可能考虑到对战功能被击中时要发光,所以车体内部有若干个小灯,而且为了透光所以塑料很薄,用手使劲一掰就会断。
最大的弱点在于动力不足,5号电池+280电机,开关式遥控。如果不为了保留对战功能一定要大改。价格大约在400~500一辆,产量一直不多。

M16半履带车

之前小号手有1:16的静态半履带车,但是六七百的昂贵售价和巨大的改造难度令大家望而却步!现在好了!1:16比例遥控版终于出现了!
小号手又一款佳作,比起之前的T-34来得更有诚意:底盘部分采用金属零件,比例遥控,5通道遥控器,就连机关炮上下左右移动都是独立比例控制,送俩上好色的兵人。价格也算合理(400左右),默认是用五号电池,也可以加钱换配套的9.6V 500mah镍氢套装。唯一的一点缺憾就是开炮声音了,还有就是窗户是死的。即将售罄,预购从速!!
另外有1:35对战一套:豹II和M1.

小号手的这几款都比较经典,产量也不大,值得收藏。

楼主:
Hobben 虎贲
新成立的厂家,目前有两款产品:T55和象式火炮。1:16。
和田宫一样,需要自己组装上色,选电子件。

T-55
从目前的反馈来看,这款T-55的部件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包括一些缺件、组合度的问题,所以比田宫更加不适合新手制作。

象式火炮
比起前一个T-55要好得多,但对于新人同样有挑战性。

个人认为虎贲的题材选择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选虎1之类的做滥了的车,而是另辟他径,的确有利于填补空白。
让我们期待虎贲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即将推出 资料不详=

网友:
新手导航帖!顶!!56012桶车(绝版)如果有货就好了!

楼主:
Chunwai 俊威
全金属高端产品。有1:8和1:16。
采用铝制车身。
http://www.chunwai-model.com/

黄鼠狼III 俊威唯一的一个1/6

动力:2个24V减速电机负责移动
电池:12V12Ahx2
遥控器:Futaba T6EXAP

楼主:
MetalboX

全金属高端产品,国产精品。采用钢制车身。有打彩蛋功能。1:6比例。 需要从网站购买。
高富帅必备,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www.metalboxmodels.com

虎1。官网要价高达5万……的确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楼主:
Tokyo Marui 马路易

是以做狗见长的厂家,外观和VS相当,电子设备不详。听说XX弹比较有威力。淘宝上卖的不多,且不便宜。
有豹、M1、90式和虎1。1:24比例。

90式

楼主:
小比例RCTANK
小比例的其实也谈不上悬挂什么的了,这么小的空间厂家也不会费力搞这个,主要还是涂装上下功夫,内部应该都差不多吧,呵呵
Dragoon 威龙
1:72虎式坦克
开关控,有两种颜色,旧化很到位,连遥控器都上色了……物美价廉。已经快绝版了

——————————————————————————————————————————————————————————————————————————————————————
HOBBY MASTER 收藏家
1:56 虎1

虎1魏特曼座车特别限量版

1:56 M1

1:48 虎王,感谢ZTZ-99兄的心得,这里借用了
外观做工及涂装都不错,内部紧凑,采用了双面电路板,大量使用贴片元件,工艺不错,设计较巧妙。
功能齐全,声光效果俱有。发动机启动,怠速,履带行进,机枪,开炮,音效齐全。大灯,机枪,开炮,中弹火光,灯光齐全。
除了炮管俯仰靠手动,进退,转向,炮塔旋转都可遥控。
内置红外发射,接收装置,可进行红外对战。
遥控器采用红外发射,易受阻挡,影响操作,不大好用。

1:48 IS-2

TAKARA 海洋堂 1:144 遥控坦克
目前已知最小的RC TANK。已绝版,极其罕见。
遥控器、充电器是一个木柄手雷,很有意思。

最后来张车库照

网友:
强大的帖子,这个得顶啊!!!!!!!

网友:
谢尔曼76MM型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买到,求购啊

网友:
号手的T34一直期盼,可惜市场买不到
另外强烈建议hl出豹2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