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5最低 锁尾 陀螺配置 悬停+航线

楼主(2011-11-13):
如题 各位大大 给点建议 还是不想450 425 比较霸气

网友:
陀螺用200以下的都可以,如GA401、KDS800、飞越GY550、GY650等,锁尾用舵机Futaba3003或者jr539也行。
我就用GA401+Futaba3003锁尾组合飞过。

网友:
我昨天才入了一架95新,425+金属日字框+金属限位轨+两副大桨,总共花了300米。
拟打算用JR DS 8201*3=CCPM
JR G7000T+NES8700G/DS8900G
帮厂家待测的3025 KV1500电机+6S 90A电调
大体如此吧。

网友:
我的吧,3001x3 9254 fs600 铂金80 ake1400kv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3 也能锁尾?效果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95新 带大桨 才300多 哪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425电调要80a的? 不是60就可以了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5新 带大桨 才300多 哪收的?

朋友半卖半送的。原价是不带桨+两升级件是600多,送的两副桨也差不多要两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3 也能锁尾?效果好吗?

能锁,不过很柔,悬停和简单航线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425电调要80a的? 不是60就可以了 吗

呵呵,买大一号好,也贵不了重不了多少,以后可以上大机

网友:
收个 2手GY401  +620 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