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线的用法,谁知道?

楼主(2011-11-13):
3S、4S、5S、6S
电池
组分别用多少号的硅胶线?
2S一般用20号就行了吧
电机
一般用多少号的线和香蕉头?3.5MM的头,2215电机这个应该够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3.5MM的头,2215电机这个应该够了吧?
够了 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2mm不建议太松了。3mm就行了,当然3.5mm也可以。
剩下的问题给楼下回答~

网友A(2013-03-09):
3S、4S、5S、6S电池组分别用多少号的硅胶线?

网友B:
AWG#与S数无关。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id9527473
看这里吧。我表出来了。。

网友D(2013-04-12):
5MM香蕉头用10号硅胶线,4MM的用12号,3.5用14号,我是这么用的,一般10号硅胶线6S电池用的,3S一般用14号就够了,当然大电流的电池建议用12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