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2雕刻问题

楼主(2011-11-1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8088前天发的。感谢各位的回复
不过今天设了,雕出来还是大了。。。
我设了8细分,电机脉冲800

网友A:
真猛,不试机就上PCB
你做一个边长50mm正方形的刀路画一下
量一下实际刻出来的边长是多少

网友:
 按倍数加大啊,

网友B:
说,丝杆螺距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LS说得对,应该先试一试尺寸,我一般做好刀路,没有把握就在雕刻机的主轴上固定一支圆珠笔代替铣刀,先在纸上试试,(把Z轴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丝杆螺距多少。

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猛,不试机就上PCB
你做一个边长50mm正方形的刀路画一下
量一下实际刻出来的边长是多少

昨天试了画了个园,也是跟实际大了一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800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隨意試 可以 改 1600 或 400 預計可能細分 值設定跟 說明顛倒 或是 買到 0.9度高細分步進馬達 試試看 刻出來 更大 或 縮小

今天看了下坐标,x走3.7038
我的覆铜板是150的,我试机的时候(z升高)走3.7038跑完150还没跑完。我已经设置了公制了,关了软件在开,那个是走的英制吧?

网友D:
你的丝杠的直径是多少?你怎么知道是2mm?

网友B:
还用说什么,800还大一倍就填1600呀。肯定是你细分设置错了

网友A:
我让楼主画50边长的正方形
就是为了肯定一下螺距或者细分
比方画出来是100边长
直接脉冲数X2就完了
算不清楚的朋友直接反复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说什么,800还大一倍就填1600呀。肯定是你细分设置错了

我今天调400,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让楼主画50边长的正方形
就是为了肯定一下螺距或者细分
比方画出来是100边长
直接脉冲数X2就完了
算不清楚的朋友直接反复试就可以了

今天我设了400后,拿铅笔画X1.000,画出来26左右了
ok了。为啥调400就好了?我设的是8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丝杠的直径是多少?你怎么知道是2mm?

我量了两个牙之间的距离,不知量对没,明天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