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与线轨用这样的安装方式可行吗?

楼主(2011-11-13):
龙门立柱用50厚的板材制作,龙门横梁用50厚的板材150宽660长,线轨上下装在长边上,结构是否合理?请赐教,谢谢各位。

楼主:
线轨是20的

网友:
横梁强度足够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铁板再厚也是浪费,要的是结构力,参考参考工业机的结构

网友:
安装上有难度,两根轨道最好有一个固定的主轨而另一个是浮动的

网友:
这个,横梁结构不行,Z轴后面不封闭横梁搞成加强筋的结构,下面的线轨放横梁竖面受力才好。。。

网友A:
这样的结构线规必须是4方向等负荷的,再厚的板材都比不上箱式加加强筋的结构,反而重量大许多

网友B:
不太合理,横梁夹在两个立柱中间不容易调整高低,两根线轨在横梁上下面安装,与X轴活动单元配合难以达到,除非你可以"超精加工“。我看看现成的机床,机械结构不太容易创新,大量使用的结构一般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又画了一点,是不是这样装横梁下面的线轨没有承重,上面的承重会多大?

夜行侠所说的下面的线轨放横梁竖面受力才好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装横梁下面的线轨没有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合理,横梁夹在两个立柱中间不容易调整高低,两根线轨在横梁上下面安装,与X轴活动单元配合难以达到,除非你可以"超精加工“。我看看现成的机床,机械结构不太容易创新,大量使用的结构一般是比较合理的。

横梁夹在两个立柱中间,我想在开料的时候两片板材并在一起开,所有的边和孔都是一次成型,这样应该就不存在不容易调整高低的问题了吧?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线规必须是4方向等负荷的,再厚的板材都比不上箱式加加强筋的结构,反而重量大许多

箱式加加强筋的结构?用板材焊成这种结构吗?会不会焊好后变形?如果这样的说一定要上磨床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画了一点,是不是这样装横梁下面的线轨没有承重,上面的承重会多大?

夜行侠所说的下面的线轨放横梁竖面受力才好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装横梁下面的线轨没有承重)
我的理解不是承重的问题,是抗扭变形的问题

网友:
这个方案有个大优点,主轴电机伸出的距离短,刚性就强些,建议将下面的轨道放在背面

网友:
把横梁厚度增加的话,与普通结构的雕刻机就没多大区别,强度也会不错的。一定要这个结构的话,俩个竖板最好不要夹在横板中间,而是盖在外面的话,感觉加工装配难度会低很多。

楼主:
又画了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请各位老大多多指教,我是新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想像中,线轨的尺寸:
龙门上用的是20X630长的
底盘用的是15X700长的
主轴线轨是15X370长的

目前线轨已经有了,滚珠丝杆三轴的也有了,其他的都还没有进行

网友C:
工业机有很多成熟的结构可供山寨,业余走偏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 ...

网友D:
hehe~ 我的绘图机就是这种结构

只不过我的是两个轨道中间夹一个薄薄的pvc板,结果和你的思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机有很多成熟的结构可供山寨,业余走偏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 ...

工业机是不是龙门轨是装在一个面上的?装在面向主轴的这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不过我的是两个轨道中间夹一个薄薄的pvc板,结果和你的思路一样的。

哇,看起来很单薄的样子,你这台机器是不是很大?

网友E:
楼主没啃过钢板,不知道怎么加工简单怎么设计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啃过钢板,不知道怎么加工简单怎么设计很重要

你说的很对,我没有与钢铁打过交道,今天问了一下,钢铁加工后会变形,这是个大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这个变形呢?不解决万一做出来的机子成了摆设那就惨了。

楼主:
模具钢是不是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