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1-13):
(图片)

楼主: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troller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troller

楼主:
什么意思 是飞控坏了吗

楼主: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troller

楼主:
连不上了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troller

楼主:
怎么回事啊

点击连接飞控的时候LINK指示灯还会伞一下

网友:
请确定你是连接到 FC1212-S 上的 link 接口,鉴定完毕你是连接到 AHRS 的link 接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