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轴承一般多长时间换一个??

楼主(2011-11-13):
貌似,我哦的 有虚位了。 上了点油, 继续为我卖命。

网友A:
同问,还有其他轴承能活多久。

网友B:
没怎么炸半年,如果炸了主轴弯了,最好换掉,不然会有不明的震动和抖动

网友B:
看成主轴了,电机轴貌似一般不换,除非炸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又看错了,人家说的是轴承,我觉得有虚位就换

网友D:
XXD3650KV,2年了,没换过,平均每周飞2次。

网友E:
保养得当,三五年没有问题

网友F:
我觉得200个起落就得换了。

网友G:
反正到坏了才换!!!!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H:
和大齿间隙得当的话,2,3千起落没问题。反之,2,30起落就坏的也有。

网友I(2012-02-26):
MD,我的亚拓SPORT原装电机飞了600起落以上了,现在电机噪声较大,全油门上升能听到电机在啸叫!!!!!!

网友I:
另外,原机自带的舵机3个410M,一个420,居然一直在用.....................................................连我自已都不敢相信..

网友J:
看你怎么用 用的多消耗的也多

网友K:
电机轴承死的比较慢。。不是过盈配合的电机轴死的就比较快了。。飞一段时间就会磨轴,电机能左右晃动,就是磨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