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机前的例行检查

楼主(2011-11-13):
我的250SE和450ProV2飞了有2000个起落了。其中出现了3、4次因为机械故障导致的险情。觉得每次启动升空前的安全检查很重要。目前每次通电前都要检查一下大桨横轴、尾桨总成、各个
舵机
的动作。
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大家在通电、起飞前都作哪些例行检查?可能大家可以做出一个咱们论坛推荐的直机例行检查表,这样可以确保飞行安全、减少因为疏忽引起的炸机及安全事故。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9453&;highlight
=
这张表格是我入魔初期写的,但基本没用过,呵呵。
后来实践发现,其实对于450,该上螺丝胶的地方上好螺丝胶,有磨损的零件定期检查,450也不会轻易出故障。
我觉得,主要注意下面4点就行了:
1、横轴螺丝是否松动(每个起落看看);
2、尾巴部分的螺丝有无松动(每个起落看看);
3、插电后,斜盘舵机/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起飞前必须例行检查这个);
3、朔料一体连杆和球头扣一般30个起落要仔细看看,磨损太大,虚位太大就要换,且感觉还是亚拓的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B:
才来论坛啊?2000起落了还是列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飞了200小时了。刚刚注册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