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JR的模友模拟器十字盘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13):
XTR模拟器
JR DSX9-2控
模拟器里面的十字盘怎么设置?1个舵机不行!2个也不行!3个也不行!
3个舵机120度时,油门总是与副翼联动,而且还没有螺距。
很久没玩模拟器了!飞真机都生疏了!

网友A:
用JR悲剧了.....怎么不用FU?模拟都以FU为标准.

网友B:
模拟器用1舵机模式 1S。。
我DX8用固定翼模式直机也能飞。。。只是不能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R悲剧了.....怎么不用FU?模拟都以FU为标准.

模拟器不是配有JR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用1舵机模式 1S。。
我DX8用固定翼模式直机也能飞。。。只是不能3D。。

1个舵机我也试了,根本没有螺距呀?!

网友:
1S没错的,关键通道要设置对

网友:
我说的标准是通道定义..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JR的也一样?这几个一乱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