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3_東莞鬥船

楼主(2011-11-13):
跟東莞另一玩家蘇先生約了好幾次,都因時間上無法配合而沒能玩到一塊,今天大家時間都OK了,終於能比較一下兩條船的性能。
因為水池不深,於是我弄了兩個浮標,跑繞標賽比較能比較出勝負高下。
本來以為自己的船比較專業點(上精880),一定是我欺負人家,想不到結果一面倒,我只能在蘇兄的王子900後面吃灰。
當然自己技術不到位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覺得這些像真船在小風天的帆效比較好(比較有弧度),平衡性也很好,加上帆面積比我大,重量似乎也比較輕,所以我完全佔不到便宜。
王子900 的像真度很高,光用看的就覺得很漂亮,所以照片多貼了點(可能沒其他的炫,但很像我接觸的真船,所以特別有感覺。美洲杯離我遙遠了一點 )。

我的帆最近困擾了我很久,不知是否曾經用濕毛巾擦過導致變形,所以只要一繃緊就出現應力方向的波浪皺折,我再怎麼調整 outhull ,downhull,或 boom vang 都沒用,而且leech的開角也過大,還請高手指點。 現在為了不讓出現皺折,我的帆都只能鬆鬆的,以免氣流不順降低了白努利效應。但總體來說,效應還是很差,估計迎風角只到60度,真是慚愧。

現場風很亂,幾秒鐘的時間差,風向都可能180度大轉變,稍有失神就給對手可乘之機,所以我們兩人都是玩的戰戰兢兢,心情很緊繃,但也很過癮。尤其是過標的空間很小,若剛好碰上正迎風,那可就進退兩難,完全沒迴旋空間,所以難度高更增加了趣味性。

今天非常過癮啦

网友:
独行兄

二位的船都没有调整好。两条船,尤其是880,主帆居然没有任何帆腹,完全是平的,这样的挂法怎么会有效率可言呢?另外两条船主帆的后缘(leech) 都有些过分松弛,在照片中这种微风条件下是吃不住风的。帆的吊挂是非常关键的,但良好的挂法并不等于到处都是紧绷绷,尤其是像880的原配帆装,由于采用了铝合金桅杆,受力不均匀的情况下,主帆肯定会出现褶皱,很大可能是后支索绷得过紧。单就性能而言,880应该是全面超越王子的,跑得不好,调整和操控是主要原因。
顺带说一下,880调整的时候必须以桅杆保持笔直为前提,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调节侧支索和后支索的松紧来实现。一般来说,收紧侧支索可以将桅杆中部少量向后收,来抵消后支索造成的桅杆向后弯曲。后支索只要能提供足够的前帆前缘张力即可,没有必要拉得太紧。
从照片上看,880的前帆也没有在close haul(帆收紧)的时候留出足够的开角(slot),这个开角应该在10-12度左右,同时主帆也应该保留3-5度的开角,只有这样才能跑出正常的迎风角(30度左右)。最好在前帆和主帆的驶风杆下面都加上一个骑马钉,形成带三眼扣的缭绳回路,以便及时调整两帆的开角。

楼主:
感謝Triplane兄撥冗解說,一個人悶著跑,還真不知問題這麼多,看來有奮鬥目標了

网友:
相机好犀利

网友:
漂亮!当静态模型摆都可以了

网友:
王子900 这条水线很坑爹,如果是工厂出来就是这样的,设计师绝对是门外汉

网友(2012-03-27):
呵呵,感谢高手们的指点!正努力学习改进中:loveliness: ~~~~~真是次难忘的帆船会面!在东莞懂得品味帆船的人士真是太少了,这种碰面也很珍贵!希望王生能在百忙之中抽再出点时间,期待与您的下次切磋!

网友:
呢度可以放??下次有活动通知一声,

网友:
好少见到东莞玩船的

楼主:
請將聯繫方法悄給我

网友(2012-06-27):
引用 楼主:
跟東莞另一玩家蘇先生約了好幾次,都因時間上無法配合而沒能玩到一塊,今天大家時間都OK了,終於能比較一下兩條船的性能。
因為水池不深,於是我弄了兩個浮標,跑繞標賽比較能比較出勝負高下。
本來以為自己的船比 ...

放船基本动作..
有箭头要留要基本的要求...

楼主:
謝謝提點,此圖甚好!

网友:
我也借網友圖片劃出來、只看圖初學者網上好難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