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怎么使用14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13):
我听说有的接收机能扩成很多通道
8fg有14个通道
都怎么设置的

网友A:
8通的控只能同时使用八个通道

网友B:
选中主屏幕界面的发射模式,有7ch,mult,mult2三个可选,选到mult2即可开启14通模式

网友C:
好像是要用2个8通道的接收机合起来用才可以 而且还要是T8FG S的才行 遥控器软件要不然就的升级,我刚刚入了T8FG S的 在等货中

网友D:
T8FG只有8個通道,從第9個開始是要收費的。9~14 要S.BUS舵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问什么是S.BUS舵機啊?
刚入魔不懂哦
嘿嘿:loveliness: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总线舵机,一个接口可以接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