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

楼主(2011-11-13):
为了做点焊机买的铁芯。。。这已经是第二个了(上次买了一个微波炉用的,因嫌小,拆过次级后没有再继续下去,在本坛出了)

拆散,这一步比较辛苦,手上全是漆和脏东西,还有划破的口子

找了木工做芯模,说要过两天才有时间。。。只好自己做 的木芯模,忘记拍图
骨架装在绕线机上了

绕满一层刷一层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真空浸漆的效果

每一导线都这样处理

初级绕完了。本来初级准备绕330匝,绕满这层只有315匝,不想再占一层,315就315吧,呵呵

线包绕好

绕次级用的“线”

初级线径和圈数

次级出线

变压器铁芯是44.4mm*61mm(舌宽*叠厚)
通电试了一下,量空载电流是0.27A
准备连接变压器到焊钳的线

还有线鼻子和四块铜板

变压器的次级又焊了接线端子

网友:
好 不错 接着看

网友:
不错,中空准备水冷么?

网友:
 能看到点出来的效果更好。

网友A:
次级的端头封死了?留着做水冷多好。

网友:
标题

不错不错,我也学着d一个

网友:
铜管?可以直接上水冷了,,

网友:
变压器功率有点小,只有500多瓦

铜管面积也少,只有12平方毫米,看来,只能焊小东西了

网友:
等看焊接效果

网友:
看直播!做的好!

网友:
铜板是 起动机上的 嘿嘿

网友:
不错不错,效果咋样呀?

网友: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电流达到320A,用做电阻焊效果很好。

网友B:
电磁炉的变压器好使吗?我家里有个100来块钱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的变压器好使吗?我家里有个100来块钱的电磁炉

好用,相当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把次级线圈拆掉,初级保留。在用沙包扁铝线穿绕8圈,用铜线更好但不好穿,太硬。每伏一圈。

楼主:
向大家汇报点焊的结果

点焊0.4mm的铁板

用钳子能撕开

第二次,材料同上:

焊1mm厚不锈钢板

俺本来主要是焊imm不锈钢的,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失败的DIY

现在有两种处理后事的办法:
一,变压器铁芯44.4*61(舌宽*叠厚)按连续工作450W来算,初级1.5匝每伏,共330匝(实际绕了315匝),空载电流仅0.27A,很不错的说!----初级保留220匝即可,这样改的话,此变压器能输出多少W的功率呢?
二,不想拆的话,有朋友用来点薄板或电池焊片之类的,虽然功率不是很大,但也够用了,而且变压器是按连续工作设计的,可以长时间通电不发热。有需要的朋友和我联系吧

网友C:
根据功率计算公式: W=(S/1.4) ^2  =(4.4x6.1/1.4) x (4.4x6.1/1.4) =361 瓦。小了点。

可以  降低次级电压,  加粗次级导线的截面积,到20平方mm左右,应该可以点焊1mm 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的端头封死了?留着做水冷多好。

兄好!
次级两端没有封死,请看图

但是管子在绕的时候,尤其是转角的地方,有瘪的情况,可能对水冷效果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功率计算公式: W=(S/1.4) ^2  =(4.4x6.1/1.4) x (4.4x6.1/1.4) =361 瓦。小了点。

可以  降低次级电压,  加粗次级导线的截面积,到20平方mm左右,应该可以点焊1mm 不锈钢板。

根据查表和计算,44.5*60的铁芯,功率是达到450W的

这还不算“暂载率”,我就是不会算这个“暂载率”
哪位朋友能教我一下吗?谢谢!
也为了以后做点焊机的朋友不走弯路

我把自己失败的DIY发上来,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失败在什么地方、接受我的教训,做出更好的点焊机来。

网友C:
这表中的 截面积 ,应该是除系数后的 有效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中的 截面积 ,应该是除系数后的 有效面积。

按您的公式:
S=K根号P
代入S=44.4*61,K取1.2
27=1.2*根号下P
P=27/1.2平方
p=22.5的平方,
P=506W
实际通电,空载电流0.27A,也已经很好了,您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此变压器的容量是361W的?

网友C:
你取系数 1.2    我取中间系数1.4   误差在这里吧,我们的计算都i没有错。

网友:
次级加上水  接通后可以烧开水喝

网友:
次级口接上水管给谁加热  冬天用来洗手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取系数 1.2    我取中间系数1.4   误差在这里吧,我们的计算都i没有错。

问题就出在系数1.2和1.4上,这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了
验证谁的取值是对的,谁的取值是不合适的,就看最后的结果
从结果并结合表格来看,取值1.4,明显偏大,
我取的1.2所计算的功率值,比表格上偏大,说明取1.2小了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焊接那个线鼻子的, 用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焊接那个线鼻子的, 用什么东西

兄好!
这个次级的线孙,是用银焊焊的

据说含银量25%
您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了!

网友:
上面书上的东西做点焊机不合适 点焊机用的 是特种变压器,应按照特种变压器的方式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好!
谢谢!
俺就是不会点焊机变压器的设计呢

网友:
“暂载率取10%,设计变压器   每圈电压0.9伏,空载电流会有点大。就对了,要她空载电流大,
初级线圈线径尽量大
次级线圈用排线2个圈,尽量大
注意:要求家用电网功率足够【一 下去 就是几十A],
点焊头不可过大,应小于直径3毫米
焊接时间确定后再设定

网友:
直接用小型电焊+铜板搞一个,应该比这个功率大吧?见坛子里面有例子。

网友:
不错!借鉴了!刚收了个大变压器准备试试!不过要是能改成直流焊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这是我不成功的一次DIY
贴子发出来,希望对坛友有帮助
此变压器已经出给本坛一坛友了,他用来修手表零件,或许管用。

楼主:
再败再战!再造点焊机变压器
再次绕的点焊机变压器

准备做接线柱的螺丝,为了增大接触面积,铣了槽

试试看

依然是银焊

做底板和焊钳比较费时间,暂时没有做好,先上几张焊接的效果图吧:
1,焊接老三极管外壳

2,焊1mm厚度不锈钢板

3,焊接两根直径3mm园钢

焊好后非常结实,我拿在手里,用两把钳子都没有分开,最后是夹在台钳上才弄开的

谢谢欣赏! 做好底板和控制部分后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高,希望能看到最终方案

网友F:
没想到这么小的变压器居然这么强悍! 正好可以借鉴了。正打算做个点焊机,前几天找了2个变压器,不知功率上能否满足,看了楼主的这个帖子就信心十足了,我找的变压器据说是600瓦的。下一步就是要拆解、买扁铜、找接头。
对了,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初级的线经是多大?

网友G:
铜管里面搞上铜线就好了,这样载流量还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这么小的变压器居然这么强悍! 正好可以借鉴了。正打算做个点焊机,前几天找了2个变压器,不知功率上能否满足,看了楼主的这个帖子就信心十足了,我找的变压器据说是600瓦的。下一步就是要拆解、买扁铜、找接头 ...

你好!
我的变压器铁芯是44.5*61的,初级用直径1.3的线绕了220匝(绕到196匝的时候,直径1.3的线用完了,又用直径0.96的线,双线并联,绕到220匝的)
你的变压器比我的大,应该是做出来比我的效果好,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管里面搞上铜线就好了,这样载流量还能大。

学习不认真!
那个用铜管的变压器,电流小,只能焊薄件,又重做了一台,次级用的是扁铜,截面达到30个平方毫米的。
谢谢关注!

网友H:
买个旧起动机拆扁铜啊我也自己绕了个环牛做点焊光铜线就用了两百来块还不算扁铜铁芯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35X70的,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旧起动机拆扁铜啊我也自己绕了个环牛做点焊光铜线就用了两百来块还不算扁铜铁芯

笑死我了!
早就发现,以前DIY是为了省钱,现在的DIY绝对是一种高消费、一种精神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死我了!
早就发现,以前DIY是为了省钱,现在的DIY绝对是一种高消费、一种精神享受!

是的,现在DIY绝对是多花钱的标志

网友:
我去看了,微波炉的变压器可以考虑用,很才常见

网友:
对了,看照片,最后次级是5圈?也就是5V

网友:
我还有一个想法,微波炉里面其实有变压器的,如果嫌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小,可以多个微波炉变压器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也收了个设备一直没舍得拆,一会发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收了个设备一直没舍得拆,一会发图看看吧!

速度发图,哈哈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收回来有两年了,变压器是148X130X75的谁帮给我算算功率是多大的?看着就是一个焊机类的东西,输入是接在200V上面还有220V抽头悬空,输出是6V电压由三根扁铜绕的。一直没来的及收拾卫生,下午去拿气泵吹一下。

网友:
不会计算,但是从直觉上说,貌似变压器很大啊?

这个已经做好了,6V的输出,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下午刮大风就手吹干净了,通电还是没反应,已经送到专修电源的维修部去了, 修不好就拆变压器了

网友:
有2000W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也就是输出在4V左右?
我也考虑自己弄一个,哈哈,初步打算弄微波炉的变压器
也许一个小了点,考虑多用几个微波炉变压器,并联起来

网友:
请问一下,变压器上标注的4.96是什么意思?

网友:
正在一步一步整呢。。麻烦啊

网友:
下午修理部打电话来了说可以修好,主板有点问题, 问了问说是叫啥介子机

网友:
贴个视频介子机的http://my.tv.sohu.com/u/vw/6071371

网友:
学习,正好做参照

网友:
介子机已经修好

网友:
能不能上传电路图,谢谢!

网友(2011-12-15):
楼主的铜接头焊得不错,用的什么工具,能介绍一下吗,最好发个图片。

网友:
要D 就买个小的电焊机 那才给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找时间学楼主的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