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加工零件尺寸问题~

楼主(2011-11-13):
各位朋友,新买的垃圾雕刻机慢慢磨合,已经一点一点慢慢上手,加工的东西也慢慢地从浮雕开始加工一些小零件啦。
今天给一个壳子加工孔和挖槽,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加工一个5MM的孔,加工完事后用游标卡尺去量,偏小,放一个5MM的钻头柄,放不进去~

加工一个5MM的圆片,加工出来的尺寸是5.1mm这样~~

加工一个100×30的零件,加工出来大概是100×30.1~~

粗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加工的零件尺寸偏大的话,会偏准,例如加工70mm,会得到很接近70mm的数值,但是加工零件偏小的话,例如加工15mm,尺寸会大一些,15.1mm这样。

2、加工孔,小尺寸的时候特别明显,孔径比实际值小(不知道是不是游标卡尺测小孔误差造成的),但是用同样公称值得钻头柄往洞里塞,明显感觉到洞小,放不进去,例如要放3.2mm的钻头,大概要加工3.4mm的孔才能放进去~

上面实验的时候,用的是1mm的PCB铣刀,跟朋友讨论了一下,发现有些现象挺想刀具实际尺寸比设置尺寸小的缘故,但是觉得刀具尺寸不对可能性不大,而且用尺子量了量,基本上是1mm(尺子精度不太好),而且加工大零件的时候尺寸还是准的。。

大家帮看看,什么问题可能性大,刀具实际尺寸小?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楼主你没说刀路策略,对精度影响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林大夫关注…策略要讲很详细吗?我用artcam生成的刀具,用的工具是轮廓加工,被切割的材料是电路板,用的是玉米铣刀,f240,切深试过每次0.5和每次1.0感觉是一样的…
不知道游标卡尺测小内孔是不是应该有很大的误差的呀?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主轴呢?主轴功率?转速?机器刚性如何?玉米铣刀不是什么主轴都能用好的,那个东西更像是侧刃磨适合高速大功率主轴的全层加工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加工完成后根据误差再将需要加工的工件加大或者缩小重做刀路再精加工一次,虽然可以接近精确,但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不知道什么回事,我要是把孔径设置成比实际尺寸大0.2mm,差不多加工出来的东西就合适啦,很是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