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家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厨房的电路出问题了,用电时断时续,自己查了查,发现问题,是在配电箱上,好像是接线松动,可又不能确认,上图说明:

配电箱图片

网友:
用起子紧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到底是厨房的空开出问题?还是接线松动出问题?

配电箱图片

楼主:
紧过了,还是时断时续,问题就在时断时续,要是切底没电,那就好查,

楼主:
图中特别指出的:用测电笔试,不应亮的部分亮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当此处不应亮的部分亮了,电路就不正常(断),当此处不亮,那么电路正常使用.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亮的地方亮,说明是零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空开坏了,零线那路内部触点接触不良了,这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很容易坏,要买正品好的,电流余量要大些。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试灯,

网友:
顺便把配电箱里的线好好规矩一下吧,看着太乱了

网友B:
漏保零线那一路内部接触不良,更换即可。

网友:
更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保零线那一路内部接触不良,更换即可。

支持。断开上端火线,和零线,万用表量开关通断。

网友:
空开坏了,换一个吧。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只是不会电工,看来要请一个来帮忙了

网友:
买个新的自己 换上   空开下面有个小卡子   用螺丝刀一翘就下来

网友:
  自己弄啊,弄一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