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控怎么切换模型数据

楼主(2011-11-14):
我的是xg7,昨天飞的时候把接收换到另外一架机,切换到模型2,接收没反应了,连灯都不亮,当时我以为接收搜烧掉了,晚上到家切换回模型1,接收又正常了,我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JR的2.4G控是接收和存储的模型一一对应的。你的接收机如果已经和模型1绑定了,那么想要在模型2上使用就必须重新对码绑定到模型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的2.4G控是接收和存储的模型一一对应的。你的接收机如果已经和模型1绑定了,那么想要在模型2上使用就必须重新对码绑定到模型2上。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