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锈钢管怎么开孔?

楼主(2011-11-14):
如图所示,不锈钢管规格为Φ38*65长*0.5壁厚,我须在图示方框位置开一17*17的方孔,尺寸及粗糙度无特别要求,请问用什么方法能再几分钟内做一个?没有冲压机,可考虑自制简易设备,谢谢各位D友!

网友:
数量少电火花可以做

网友:
有钻铣床最方便了

网友:
角向机带切割片, 有点经验就可以做到...

网友:
电磨+切割片。

楼主:
一并回复楼上几位朋友:钻铣床装夹是个问题,因为是薄壁管,而且用大点的铣刀铣出来是个大圆角,小铣刀不敢使劲,也太慢;至于角磨,大家想想啊,就算把切割片磨到一半直径也还有50mm,切17mm的正方形边角处要么切不到,要么切透了就切过火,而且切成正方形很不好控制,经验我有,切150mm长得直口误差不超过0.5,但这个不行,毕竟方形口太小了,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合适。

网友:
人家不是电磨了吗,小型直磨机配切割片就可以,很简单的事,就是100多件套的那个打磨工具,百八十元钱的那个玩意,做模型的人都会买的。我平生买的第一把电动工具不是手电钻,就是个电磨,常州出的,很垃圾,没法用,磨头装上去摆动量太大了。

网友:
石材切割机换上超薄砂轮片,然后把切割机固定在架子上,就可以切割了,四下子就切好一个方孔了。

网友:
画线-四角打孔定位-角磨加金刚石切割片-什锦锉刀精修。

网友:
看来这种金刚砂切割片可以帮忙,很便宜。

网友:
直接修磨一片17CM宽的砂轮,直接磨最快最便宜

网友:
用十字钳夹好给进

网友:
主意都挺好,呵呵

网友:
做个模具冲,最近在研发铝合金门窗把手安装孔的冲孔模具

网友:
17mm吧?用电磨可以的,有经验后,几分钟可以一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并回复楼上几位朋友:钻铣床装夹是个问题,因为是薄壁管,而且用大点的铣刀铣出来是个大圆角,小铣刀不敢使劲,也太慢;至于角磨,大家想想啊,就算把切割片磨到一半直径也还有50mm,切17mm的正方形边角处要么切不 ...

你这个是圆的。大铣刀铣出来也不会是圆角,是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