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的区别及调试

楼主(2011-11-14):
各位大侠,小弟想进油机,想和每位前辈学点经验,OS发动机有带泵和不带泵的两种,型号是区分是带R和不带R.请知道的前辈告诉小弟,50和90的如何调试。

网友:
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
楼上的扯皮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A: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如果只是一般的3D飞行,用不带泵的就够了。能简化的就用简化的。多个泵就多个故障源。机器越复杂,调整也越难。

这些发动机,调整没什么难的,都按平常的磨合调整方法即可
(需要注意:OS直升机发动机副油针都出厂预设好了,不要乱调)
以50机为例,装上飞机后,把飞机的大桨拆下,把双油针开到2圈左右,怠速风门,启动发动机,发动机运转后,通过风门来调节转速,尽量压低转速,然后把油针开大,只要不熄火,尽量开大,这样低速运转1箱油。发动机停机后,尽快吧排气管的废油倒出,否则脏油回流到汽缸就不好了。

第2箱油,把2根油针收到2.5圈左右,装上大桨,如果有定速器,把普通模式定速设定在70%左右(Futaba 10C设置,G600定速器),悬停飞行1箱油。停机后,倒废油。
第3箱油,可以把2根油针收到1.5圈左右,启动,飞行,3D模式定速设定80%。悬停,飞行半分钟后,下降,用红外测温器测缸头温度,如果只要温度控制在95度左右,就可以了(螺距设定也有关系,我的设定是+ -11度,螺距越大,温度越高),如果温度高了把2根油针同时加大一定幅度,温度低了,就同时减小。

第4箱油,就可以飞3D微调,最好用钟摆来飞,这样负荷大,能飞到临界状态。同样是以95度为界限,冬天夏天都要测量微调。以后基本调的幅度很小了,天气变化或更换油的硝基比率,就要做微调。

OS的直机发动机品质优良,我们需要调整的部分不多,特别是带泵的,泵不要乱调。但带泵的,对油品要求高,最好用好的杂质少的油。但对于一般业余选手飞行,能用简化的就简化的。带不带泵的我都飞过,也确实没感觉出有啥区别。至少自旋翻、4位钟摆、这种油位变化大的动作,没见过吸不到油熄火的。

提醒3点;1,OS55系列发动机,使用时要多加1片0.2mm的缸垫,否则容易烧火头、活塞穿孔。经过多次试验,加1片0.2mm的能解决这个问题。
2,飞行时尽量使用同一牌子,品质好的,90级更是如此。固定硝基比率的油,不要频繁更换。要用15%以上的。
3,飞行数桶油后,如果发动机怠速能力差了,容易熄火,短时间可以通过更换新热火头解决,但,最好及时更换活塞环,因为那是活塞环磨损,吸油能力差了。如果发动机机闸出现异响,那就要更换轴承了,如果强行飞,不知道什么时候轴承突然卡死熄火,就麻烦了。

以上小经验,希望能有帮助,同城的欢迎带机来,帮你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地板上将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
介绍很好,学习了

网友:
带泵的不管咋折腾.发动机都很稳定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

认真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1-12-21):
说的很到位,学习。。。。。。。。。。。

网友:
介绍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有道理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如果只是一般的3D飞行,用不带泵的就够了。能简化的就用简化的。多个泵就多个故障源。机器越复杂,调整也越难。

这些发动机,调整没什么难的,都按平常的磨合调整方法即可
(需要注意:OS直升机发动机副油针都出厂预设好了,不要乱调)
以50机为例,装上飞机后,把飞机的大桨拆下,把双油针开到2圈左右,怠速风门,启动发动机,发动机运转后,通过风门来调节转速,尽量压低转速,然后把油针开大,只要不熄火,尽量开大,这样低速运转1箱油。发动机停机后,尽快吧排气管的废油倒出,否则脏油回流到汽缸就不好了。

第2箱油,把2根油针收到2.5圈左右,装上大桨,如果有定速器,把普通模式定速设定在70%左右(Futaba 10C设置,G600定速器),悬停飞行1箱油。停机后,倒废油。
第3箱油,可以把2根油针收到1.5圈左右,启动,飞行,3D模式定速设定80%。悬停,飞行半分钟后,下降,用红外测温器测缸头温度,如果只要温度控制在95度左右,就可以了(螺距设定也有关系,我的设定是+ -11度,螺距越大,温度越高),如果温度高了把2根油针同时加大一定幅度,温度低了,就同时减小。

第4箱油,就可以飞3D微调,最好用钟摆来飞,这样负荷大,能飞到临界状态。同样是以95度为界限,冬天夏天都要测量微调。以后基本调的幅度很小了,天气变化或更换油的硝基比率,就要做微调。

网友(2012-07-04):
介绍很垟细收藏

网友:
带泵的肯定要好.价格明摆的

网友:
 副针原来不管用什么油都不变啊?见识了 ..厂家不把副针做成固定的太蛋疼了...

网友(2012-08-08):
引用 网友A:
50级排量就是50/6=8.33cc (粗略算)。90级排量是90/6=15cc
50和90机都有带泵和不带泵,50和90级也是有区别的
50级的泵,是膜片泵;90级得泵是叶轮泵。
无论哪种泵,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吸油能力,稳定油压。
...
    谢谢讲解

网友(2013-03-25):
学习了,说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