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模拟三角翼和飞真机AX150块的三角翼相差太远,秒炸! ...
飞模拟三角翼和飞真机AX150块的三角翼相差太远,秒炸!求解?快来人啊!

楼主(2011-11-14):
难啊!一个多月时间己经前后投入3k多了,飞模拟小赛、三角翼、微风都ok、为啥真机一飞就秒炸呢?我小赛182都不敢拿去飞场飞了!
电池
都买了十块.6块2200mAH的、4块1500mAH的,另外问下有用过蝎子3s1500mAH25c的模友,此电才108克,昨天到手的两块用B6 O.5A充850mAH放还不到700MA,什么电池哦!虚标太多了吧!

网友A:
模拟和真机查的太远了!摔吧经验都是摔出来的,我是直接从寒道摔玉门的! 没有素成,副翼打的轻点慢慢来!

网友A:
我是直接从寒道摔入门的!

网友B:
还是学外语吧,比中文好学。

网友C:
那就要在机子、控和天气上找原因了。解决的办法是:
1. 让有经验的飞手先把你的飞机飞一次,就能体验出是不是有设备的缺 陷,动力配置是不是合理,然后帮你调好重心和舵面的微调,重心和微调是非常重要的两点,而且是一定要在飞机上天之后才能最终调好的。然后你再接手飞。
2. 如果机子对控制的反应过于灵敏,可以调低舵机的行程,并设置Expo.
3. 天气,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要想提高首飞的成功率,无风!无风!无风!

楼主:
顶上去在学习下

网友D:
舵量先别设的太大

网友E:
真入迷啊,电池买这么多。找老鸟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