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圆弧槽

楼主(2011-11-14):
不用数控的,怎么车,磨成型车刀怎么防止打刀?

网友A:
同学习,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B:
前角小一点?

网友C:
车个圆棒(直径和圆弧槽的要求相等)当样板
磨个圆弧刀慢慢靠

网友D:
后角磨小些,中心装高些,外圆上车可防止打刀,只是这样会使你加工出来的圆弧跟刀具圆弧有差别,你可以手动赶刀或者用线切割刀时预先计算好。

网友E:
如果车钢件的话 一个 半圆形的车刀车圆 基本上是不行的 接触面太大了阻力大 容易瓦刀
一般做样板都是 用普通圆弧到 一点一点车 然后用样板试
想简单就要有好的工具 车圆刀 论坛上不少人做出来了 车出的圆 又圆有光 很好 手巧不如家伙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