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14):
1.2G 视频发射。 控是72M。 只要
电机
一转,视频就会严重干扰。 电机不转时没有干扰。 以前也是这样,但是比较轻微,不像现在这么非常。 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多谢!

网友A:
做好屏蔽,特别是电机到电调之间的三根线,用锡箔包裹会明显改善。也有模友换电机后没这现象,反正多试试吧

网友B:
电机、图传是否共用电,建议分开供电,单独一块锂电使用升压模块给图传单独供电,升压模块出线使用16伏1000微法的电容并联,基本可以消除干扰,如还不行,那就在用锡箔纸包裹电机到电调的三根主线吧,我的就是单独并联电容供电,没有给那三根线包裹锡纸,全油门基本没有干扰。不过我的图传是5.8G的。

网友C:
为什么升压模块

网友B:
原帖由
lyf8894404
于 2011-11-14 12:13 发表
为什么升压模块
图传发射需要12伏稳定工作电压,所以需要升压模块

网友D:
如果你的1.2G图传有其他频道,建议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换换频道都试试,应该会有一个可用的频道。

网友E: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上次用的好盈的便宜的那款电调,一加油图像就抖,有条纹。后来我换了一个ZTW30A的电调就好了,你看一下电调中电容器大个可能搞干扰好些。

网友F:
 有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伙了。 换了个电机,没事了。 图像很好。
无刷电机为什么会干扰视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哪个高人解答一下。

楼主:
**,简直见鬼了。 换电机后干扰没有了,在家调试时表现很好,到飞场后,又不行了。 回家继续折腾,干扰始终不能消除。 难道是视频发射机在多次降落的震动后 损坏了? 大伙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终于弄好了。原来是视频线的地线从里面断掉了,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用万用表测试后才发现的。

网友G:
检查香蕉头焊点吧,虚焊也会造成严重的干扰。